请各位大侠分析个小电路

楼主(2007-11-19):
(无正文)

网友A:
不错......

如果将Q1的集电极断开,你看得出来不?
如果看不出来就复习去,哈哈。。

网友B:
很巧妙的设计

一般限幅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二极管接电压源
但电阻分压内阻较大,需要加缓冲
用个晶体管,把缓冲和二极管合一了
同时BE结还能反向齐纳击穿

网友C:
这个... 交流信号岂不是被C1短路了?

网友A:
短不了,将Q2去掉再看看

楼主:
re awey

  小弟非常感谢awey的回答!!!
 小弟是新手,看过的嵌位电路也就二极管和电容组合的那种,通过二极管的导通与截止把输入信号的峰值或谷值钳位到零.
 这个电路我认为是利用它的发射结,把Q1当二极管用,集电极断不断开没影响,
但是Q1的发射结一直是导通的的,难道就是让它的Ve一直为(3.3V-0.7V)?
这样也能钳位?那还不如直接用两个电阻分压?
 小弟对钳位的理解可能是不太透彻,望大侠再赐教.

楼主:
谢谢!!

小弟第一次发帖,刚只看到awey的,回复一下再看就这么多位了,
谢谢各位大侠了!!!!!

楼主:
限幅和钳位不一样吧?

网友A:
赤铸 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如果用二极管,前面就不能用电阻分压,要用低阻的电源,
Q1三极管的BE结代替了二极管的作用,同时Q1的射随器输出又是低阻的,
相当于是个低阻的电源。

不用担心Q1会一直导通,Q2的输入阻抗很高,Q1的输出负载主要是电容C2,
C2在信号的最低点充电到最大,当信号电压上升时,C2右边的电压上升,
使Q1关断。

楼主:
谢谢诸位高手!!!!

谢谢诸位高手!!!!
那,
这个电路就是把影象信号的谷值钳位到(3.3-0.7)V?
 "但电阻分压内阻较大,需要加缓冲"
"如果用二极管,前面就不能用电阻分压,要用低阻的电源"这两句不是太了解,请大侠赐教.

网友D:
等效原理

不能看成限幅,可叫钳位,更准确应叫作"直流成分恢复"

网友B:
楼上的有道理

输入加了隔直,一般情况下的确不是那种“削顶”式的限幅了
+3.3V 应该改成 VCC/2

只要 Q1E 低于 VCC/2-0.7V,Q1就导通,给C2充电
输出稳态电平的最低点被限制在 VCC/2-0.7V*2

但如果输入偶而来个把大的负脉冲,还是会被“削顶”的

网友A:
都图文并茂了,还迷惑? 楼上

网友E:
Q1的B极不是分到2/3 VCC了吗?

Q1不是一直处于导通状态马?
迷糊啊
还有VCC是多少?
这么一下变3.3了?

C2R3高通滤波,输入pp值是2v,C2右端最高电压不也才2V吗?

高手解惑啊

网友A:
楼上先复习一下什么是钳位电路

网友:
问问 赤铸

像2SC3858这样的大功率功放管,他的 B E脚导通电压照样也是 0.7V ??

网友E:
偶知道啊 - -#

就是用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钳住电位嘛

网友F:
好像明白了,

楼主:
谢谢各位!!!

   各位大侠的帖子让我收获不少,十分感谢!!!!

    感觉音像信号杂乱无章(对我这种新手来说是这样的,呵呵...),不同时间的谷值都不一样,怎么会都钳位到同一值呢?大于或小于1.8V的谷值都钳位吗?不是谷值的地方怎么不钳了?是不是在一定范围内才钳位?会不会改变音像信号本身?

    把模拟书仔细的再看了下(今年毕业的,书随身带啊),也就是那种输出并在二极管两端,把方波的顶或底钳位到0V的电路.可这两种电路的输入信号不一样,音像信号对C2充放电的细节不象方波那么好把握,电路也不一样,所以很迷糊....

    看了赤大侠的"输出稳态电平的最低点被限制在 VCC/2-0.7V*2",有所顿悟.....
    可是怎么会是VCC/2呢?不是(2/3)VCC吗?还有,不能直接用电阻分压加到二极管的原因能说得再详细点吗?

网友G:
for ur reference

http://www.maxim-ic.com.cn/appnotes.cfm/appnote_number/3303

网友C:
嗯,美信网站有很多相当好的应用笔记、原理说明

虽然他的芯片都太贵而买的少:-)

网友E:
楼主跟我差不多,还好我有人指导,呵呵

基本明白了

还有一个问题,视频信号输入pp值 2v,那c2右边电压最高多少?

回楼主:直接电阻分压的话,你再接个负载电阻,并联电阻就小了
        电压就小了,所以带负载能力就小啊!

楼主:
基本明白了

  基本明白了,谢谢各位古道热肠的大侠!
  为什么不能用电阻分压的问题这么简单都没想到,暴汗!

网友D:
回michael_li

如果没有人严格挑剔的话,我说c2右边电压pp值亦为2v.

网友E:
尤新亮

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H:
Vpp为多少时Q1截止啊

是瞬间截止吗?是不是C2充电结束后Q1又导通了,恢复钳位电路啊?

网友B:
是 2/3 VCC,不是 1/2 VCC

我把两个阻值看成一样的了,老眼昏花了:)

网友H:
大虾们回答下,谢谢

是不是如果(1/3VCC-0.7)<2V时Q1就截止了啊?Q1导通时钳位到(1/3VCC-1.4)V,截止时钳位到VPP-0.7V啊,我理解为"向下钳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