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问题

楼主(2007-11-20):
(无正文)

网友A:
模拟电路接模拟地,数字电路接数字地

两个地要直流等电位,一般通过磁珠隔开,也可以从输入的电源地端分别引出。

网友B:
路过

一般单点相连
用0欧姆电阻 磁珠都可以
不过bead要事先知道噪声的频点
用0欧姆方便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