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linux等桌面系统启动时间为什么这么长?

楼主(2007-11-20):
这么长时间都干了什么活?
干的这些活都是用户使用电脑必须的吗?
有没有干不必要的活?
能不能记住用户的习惯,以最快的速度启动少量设备,让用户先可以干活,剩下的在后台慢慢启动?

比如吃饭点菜,一种方法是花两小时把店里的所有菜品都做好端上来,客人点什么吃什么;另一种方法是客人先点菜,然后点什么做什么,十分钟做好。

网友A:
没办法,一启动就要加载几百M的文件到内存中,

从硬盘复制文件很费劲的...

楼主:
这几百M都是生活必需品吗?

这几百M都是生活必需品吗?
如果我每天都只用word写文档,用ie上网,也必须加载这几百M东西后才可以用吗?还是可以先加载几十M让我能够写文档,在我写文档的同时在后台加载剩下的几百M?

网友B:
等着用楼上的OS,呵呵。。。

网友C:
实际上确实有很多都是无用的!

没办法,不好也得用!

网友D:
照理不需要加载这么多内容

但操作系统强调的是普适性和兼容性,具体到实际平台,加载的很多东西是未必需要的,但实现像楼主要求的“自适应”加载的话,反而需要加载的东西更多。DOS时代,除核心外还需加载什么完全由人工决定,这样可以实现高效率,但却远远不是人人都能掌握的,计算机的大众化就是那些“垃圾”带来的,自然,相应代价也要付出。

网友E:
linux的启动很快的, 5s就够了吧

我用的magiclinux启动很快,

就是windows下, 你把不用的服务关了, 也启动很快的.

优化启动速度, 我原来写过一个文件的, 后来转到linux下了, 这篇针对windows的**就不知到哪去了.

主要的就是关服务, 关网络服务, 关闭端口, 减少启动项等.

网友F:
windows下用休眠代替关机可以快不少

网友C:
哈哈,楼上经典,俺常这么干!

最长的一次,差不多一个多月没执行"关机"!
还是很爽的.

网友B:
看来微软的关机功能是多余的?

楼主:
休眠在2000下好多了

    以前用2000,一般是一两个月关一次机(升级重启不算),办公室和家里的都差不多。
    现在用xp,不超过一周就要关一次机,也是办公室和家里一样。
    7楼高人,我看能不能把你的大作google出来,好好拜读一下。其实关服务也可以做得智能一点的,只要记住从来不用的服务,开机时这些服务就在后台启动,岂不更妙,是微软工程师故意不这样做还是另有机关?xp对从来不用的桌面项目是要扫进垃圾箱的。

网友E:
回复djyos

本人就一无名小辈, 大学还没毕业, 不敢受前辈如此称赞.

我大一的时候对黑客技术比较狂热, 所以混熟了一些小技巧(其实只是些技巧, 底层的东西一点不懂, 常上黑基等站学习罢了).

当时为了优化windows和使它更加安全, 就写了一个文件, 其中包括了关闭服务, 关闭端口(特别是底层关闭135端口, 估计这个很少人知道)等内容, 发表在山东大学我的blog上了. 1年多没上了, 我刚才找了找, 也找不着了.

不过, 现在我有一更好的优化windows方案----直接用deepin的精简版系统(不知各位前辈听说过没, 小辈的长处就是"吃"各种方面的信息). deepin应该是目前系统优化做的最好的, 我目前的windows就是deepin上的一个版本, 安装盘128M, 安装后windows文件夹318M.

服务的优化可以参照下图.

网友G:
主要是人对时间感觉太快,我估计乌龟感觉windows启动就挺快

网友E:
解释

上图中开着的服务也可以关一些:
如:
Themes 关了它不是很好看了, 大家可以试一试
com+ event system 忘了是吗功能了, 反正关了没事

我记得好像不能关的就有4个服务. 不过有些服务是大家都需要的, 如网络连接network connection, 声音 Windows audio.

就记得这些了.

网友E:
还有一招,

如果你不想换系统的话, 用德国人出的一软件 TuneUp Utilities , 用它的注册表减肥功能, 这个加速很明显.

大一的时候, 这些东西在我机子上试了N次, (特别是养了N中病毒)

网友A:
我关键想用时快点,启动稍微等等没关系。

网友H:
我的机器开机到硬盘不“哗哗”不到15秒

关闭一切不用的服务
删除能删掉的一切垃圾

网友H:
以前发在CSDN的老帖

无论是开发软件还是使用软件,俺信奉的都是简单直接实用,无奈现在的软件越来越罗嗦,越来越冗杂(windows注册表因此应运而生)。有时不得不人工做些绿色改造。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系统优化偏执狂,不妨参看俺的做法。
时间仓促,下面只能以两个软件为例,而且不免挂一漏万。如果你做的比俺更偏执更彻底,恳请赐教。

1. windows(俺用的是 winme,因为俺烦透了XP弹出菜单时的淡入淡出,好像老子的时间不值钱;而且窗口边框还要弄个圆角,垃圾!):

·删除所有的 windows/*.bmp 文件
    ——什么背景、桌面,windows默认的能用么?俺的windows文件夹下只需要一个BMP文件,就是俺正在用的桌面。

·删除大部分 windows/media/*.wav 文件
    ——9年前,刚接触windows95时,觉得那些背景、事件音乐很好玩,现在觉得很无聊。谁正常干活时点个菜单按钮还叮咚乱响?除了几个必要的提示声音(出错、信息、邮件、红外线),其它统统干掉。

·删除所有的 windows/*.txt,*.log 文件
    ——虽然删掉后还会生成,但不能因此手软。

·删除 windows/web 文件夹
    ——这下面的东东就是为了“在桌面上显示TMD Web 内容”留的。一开始俺只是把里面所有的图像文件都删了,后来干脆彻底灭绝!

·删除所有文件夹下的 folder.htt, desktop.ini
    ——这两个破东西是实现那个吃饱了的“允许文件夹中显示 Web 内容”用的。也是传播病毒的重要途径(好像有个大名鼎鼎的 HappyTime,记不太清楚了,反正俺当年就是用查找所有的folder.htt&desktop.ini,再全选,再·删除的办法灭掉这个病毒的)。

·删除 windows/applog 文件夹
    ——无数的应用软件都往这个公共泔水缸里倒剩饭菜,越积越大如发酵的狗屎。

·删除多余的输入法
    ——俺以前只用 winabc,现在只用微软拼音,其它输入法,尤其是什么笔画笔形输入法,统统CUT。

·删除所有 *.gid 文件
    ——看HLP文件后自动生成的垃圾。

·删除 WINDOWS/SAMPLES 文件夹
    ——里面是一堆用不着的脚本文件(*.js, *.vbs)例子

·删除 WINDOWS/SYSTEM/MUI 文件夹下多余的 DLL 文件
    ——里面一堆子文件夹,每个文件夹一个 DLL 文件,但只有一个是简体中文的。同理,所有这种多语言版本的文件,除了简体中文版,全删掉。

·此外,如下文件夹应该定期清除:windows/temp, window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 windows/recent, windows/cookies(如果你保存了某些BBS上的登陆用户名和密码,这个酌情处理);所有形如 *.bak, *.gid, *.~* 的垃圾文件应该定期清理。

·清除注册表垃圾
    ——这个难度和危险性稍大,最好用软件工具做。但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Keyboard Layouts 下那些诸如“法罗群岛”、“美国-左手德沃夏克键盘”、“美洲拉丁语”之类乱七八糟的项目,以及所有其它子键下所有有关乱七八糟的语言的项目,可以毫不怜惜地清洗,只保留“美国 101”(根据你的机器键盘类型和你所学的外语语种)和有关中文的(可能不止一个)。

·干掉 _RESTORE。有一阵,俺发现俺的 C 盘居然用了7G,很是吃惊(俺最大的软件也就是 BCB Protel 之类,7G 得装多少软件啊)。这全是因为那个该死的 _RESTORE 文件夹(5G多垃圾,各种以日期命名的 cab,dat 文件),随着备份内容增多呈几何级数增长,而且用户无权删除!后来将 系统-性能-文件系统-疑难解答 中的“禁用系统还原”选中(居然推荐“不要选”,ft),才终于干掉了,C 盘已用空间猛降到 2.5G。而且感觉系统速度也明显改善了。微软就喜欢搞这种系统备份的神经玩意儿,真不理解到底有什么实用价值。

2. Rav(瑞星):

·删除所有的 /img 文件夹
    ——现在的软件,什么背景啊、skin啊、装饰啊,婆婆妈妈,真TMD多余!

·删除所有的  文件
    ——瑞星启动时那个狮子头画面就是一个BMP文件,删掉后就不再出现启动画面了,节省了至少0.1秒的读BMP文件的时间,直接打开主界面,痛快!

·删除所有的 日文文档、帮助之类
    ——中国人做的中文软件居然还让日文文档浪费老子的硬盘空间!真TMD!

·删除所有的 英文文档、帮助之类
    ——作为英文阅读联系,太简单。

·删除所有的 繁体中文文档、帮助之类
    ——俺小学时就认识这些繁体字了,不需要再复习。

·清除所有的 杀毒日志之类
    ——现在的软件,哪怕是针眼大,都喜欢留个破日志!十足自恋狂。

·删除 RavBin 文件夹
    ——里面保存了一堆乱七八糟的恢复用的二进制数据,也许是为日后。好马不吃回头草,恢复个鸟啊?而且在微软架构下,有问题格了重装通常最痛快。真正备份数据也得靠刻录光盘和移动硬盘,能靠它么?

* 几个常识&技巧

·微软似乎根本不懂得(或者非常懂得)存取垃圾文件照样会磨损硬盘。
·清除垃圾文件,不光为了节省磁盘空间(多数垃圾文件所占空间其实很有限),还是为了提高系统性能。
·磁盘文件所占空间不是以字节,而是以簇为单位的,一簇占若干扇区,一扇区512字节。算算吧,某个1字节的垃圾 TXT 文件的实际占用空间可能是 4K。
·windows 的磁盘文件系统(FAT16,FAT32,不包括NTFS)性能不好,时间长了数据结构会变得很混乱,产生大量碎片,影响系统性能,所以需要所谓的 optimization(碎片整理)。每增加一个垃圾文件,即使只占用最少的空间,也照样会增加硬盘的混乱程度。
·极端情况下,当你硬盘发生逻辑或者物理损坏时,如果你想恢复数据,垃圾文件无疑越少越好。

·不敢删除的文件或文件夹,可以先改名,运行相关软件,没有异常,再删除。有问题就把名字改回去。
·修改注册表前先备个份,可能更稳妥。
·语言代码页:一些多语言支持文件或注册表项,往往是用相关语言的代码页(一个16进制数)命名的。代码页不用刻意记,看看文件版本号或健值内容就知道了。
·可以用 windows优化大师(wom) 之类系统优化软件执行以上大清洗。但这些软件存在的如下问题也会影响你的选择:
   ·本身也要占硬盘和注册表。
   ·不够彻底(如不能清理上述那些无用的语言信息)。
   ·不专用,还要做一些设置,麻烦。
   ·剥夺了用户亲手毁尸灭迹的快感。

最后,我还是想呼吁软件开发者们多做绿色软件,少折腾华而不实的东西。如果有人喜欢折腾,不妨分别提供男人版和娘们版,或者把没用的部分单独打包供用户选择。

======================
欢迎光临:
engineer.xici.net
www.21icbbs.com

网友H:
其实 windows 这种所有系统文件放一个分区的方式是极其糟糕

但可以自己设置,部分实现 linux 那种多分区的方式

网友A:
哈哈~~~13楼在拐着弯子骂人了~~~谁觉得电脑启动得快,就是乌

引用 网友G: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13楼: 主要是人对时间感觉太快,我估计乌龟感觉windows启动就挺快了

网友D:
呵呵,赤铸的操作尤其在低端平台上更有必要

XP实在是比较讨厌,比WinMe臃肿多了,但WinMe的稳定性又不够好,以胖为美是软件工业流行的“审美观”,所以不少软件我还在用几年前的老版本,最新的Vista干脆打算在短期内不碰它。

网友I:
说的好

分别提供男人版和娘们版

网友I:
升级

想当年XP出来三年后才全面从98投奔到XP,主要原因是XP比98稳定多了;现在要升级到vista的理由还不够充分,以后再说了。

网友J:
哈哈,还是win95最快:-)

主要事系统挂了太多的服务和其他的,确实是越来越臃肿了

网友G:
哈哈!!!遭到 00 的鄙视了!

网友A:
哈哈哈~~~俺从来没觉得俺的电脑启动得快过...

或许王紫豪兄感觉windows启动就挺快的~~~~~~~~~

前面还有一位好象不到15秒的,貌似也感觉windows启动就挺快的~~~~~~~~~

引用 网友G: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13楼: 主要是人对时间感觉太快,我估计乌龟感觉windows启动就挺快了

网友K:
13楼正解

网友L:
哈哈!

把电脑扔了最爽.一了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