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 DOS 工具箱 ?DOS 工具箱怎么安装呀?

楼主(2007-11-20):
什么是 DOS 工具箱 ?
DOS 工具箱怎么安装呀?
我有张系统盘,上面有矮人dos工具箱,还用Ghost软件,可不可以用它来Ghost系统?如果可以的话?怎么用呀?
非常感谢!

网友A:
看你要干什么了

如果需要引导,要在制作的启动盘上拷贝这些软件或者直接用它制作启动盘(要看具体文件了),如果是直接用,可在DOS启动后直接运行。呵呵,现在的年轻人对DOS肯定是非常陌生了。你可贴出所有文件目录,包括隐含及系统属性的,我们这些DOS时代的过来人一看便知。

网友B:
它可以在XP或2000下直接安装; 现在的电脑都有光驱

可直接启动系统,这个软件没多大的必要。

网友C:
网上还有一个专门讨论DOS工具的网站,挺好的!

不过记不太清网址了,尤其还有很多现成的超强启动盘,比如DOS下操作U盘、显示中文目录、访问NTFS等,到网上找一找,还是有不少很实用的.

楼主(2011-01-25):
it's glad to have a look ag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