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中的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2007-11-20):
在dsp的电源部分,为了保证内核的上电早于io端口电源的上电,加了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它的原理是什么,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电压差增大时,二极管就导通了。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想知道具体的原理

还是不太明白,为啥加上了肖特基二极管就可以保证上电顺序了呢,想知道具体的原理

网友A:
你看二极管的正极,假设那个电源先上了,

那么电压高到一定程度后,二极管就会导通了,导通之后负极那边电压也会跟着上升。

楼主:
假如io口电压要早于核电压到达

二极管怎么起作用呢,二极管的正极接的是核电压,负极接的是io口,

网友B:
晕,怎么会“二极管两端同时上了电”呢?

就算“二极管两端同时上了电”,但掉电时呢?也会同时吗?

楼主:
不好意思 ,前面写错了

能不能详细的讲一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