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弱的问题

楼主(2007-11-21):
请问各位大侠
485信号是通过两根线传输的,怎么跟一根线传输的TTL兼容啊?

网友A:
有专门的485芯片进行转换。

楼主:
谢谢圈圈大侠!

    知道有电平转换芯片啊,象max485 1483....什么的都是啊,它们可以把485和TTL信号互转,
   可是,资料上老说485和TTL可以兼容,什么意思啊?

楼主:
max232也可以把232和TTL互转啊,

为什么不说232和TTL兼容呢?

网友B:
那是资料有误或你的理解有误

485是差分信号,逻辑关系由总线的A线和B线的电平关系决定,与TTL无关。你提到的所谓485的“兼容”应该指485接口片是TTL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