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ll

楼主(2007-11-21):
null

相关下载

网友A:
动态分配的才需要释放。

网友B:
在函数里定义个数组少操心~~~

void f(void)
{
char str[16];
.....
}

网友C:
一般而言,编译器会根据变量性质自动决定

全局变量如果需要复用需人工干预,否则不会被自动覆盖,局部变量可则由编译器自动分配。

网友D:
MCU的内存使用方式与PC有所不同.

2楼的回答简单概括.其实这里面**很多.呵呵,有兴趣的自己找书看.

网友A:
单片机也可以使用molloc和free,

使用molloc申请的内存,需要free。

网友E:
让编译自己去“覆盖”吧,别劳这份心了。

你所要做的就是尽量少用全局变量。

网友F:
单片机也分高端低端

假设这里不包括 ARM7 之类高端“单片机”,那么……

是否需要动态(甚至包括是否用 OS),取决于系统总体方案。

简单说,有很多钱需要去找“理财”公司,穷光蛋自己弄个固定容量的小猪钱罐就够了

网友G:
也有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