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求时域反射原理(TDR)及其便携式测试仪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7-11-21):
(无正文)

网友A:
电缆测试仪中的时域反射TDR技术与电容测试技术,参考一下

电缆测试仪中的时域反射TDR技术与电容测试技术
时域反射(TDR)技术比传统的电容测试仪要更快速更精确

有两种常见的测量铜缆长度的方法——时域反射(TDR)方式和电容方式。TDR方式与电容方式相比可以提供更多关于故障类型和位置的信息,在进行电缆故障诊断是时可以给用户节省大量时间。
使用TDR方式的测试仪,例如福禄克网络公司的MicroScanner Pro电缆验测仪,在一根电缆上加载一系列电压脉冲,在遇到大的阻抗变化时这些电压脉冲会被反射回测试仪。开路和断路发射正电压脉冲,短路反射负电压脉冲。该测试仪还可以记录被反射脉冲的时间和极性,据此就可以计算出电缆长度以及至断点和短路点的距离。
电容测试方式将一条开路的电缆充当一个电容器,其电容量与长度成比例。通过测量电缆电容,采用一个适当的换算系数就可以推测出长度。但如果电缆短路,它就不能起到电容器的作用,测试就不能成功。因此,如果故障恰巧是短路(例如穿过电缆的钉子或有故障的终端),就不能测试到电缆长度或至故障点的距离。
与利用电容方式的测试仪相比,关于位置以及故障的特性等额外信息可以帮助用户节省大量的时间。平均80%的故障诊断时间花费在查找故障,仅有20%的时间是用于修复故障。使用TDR方式,MicroScanner Pro电缆验测仪可以立即检测到到断点或短路点的距离。了解故障位置可以帮助用户避免耗费时间进行反复试验或进行不正确的电缆追踪。

MicroScanner用户手册 1.30MB  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
Microscanner-Asia.part1.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1214149969.rar
Microscanner-Asia.part2.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1214234647.rar
Microscanner-Asia.part3.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1214326781.rar
Microscanner-Asia.part4.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1214425977.rar

下载后更名为 01.rar ~ 04.rar 才能解压

网友A:
这里有更多

http://kingcable.cn/download/download.asp?page=2

全部软件分类: 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 | 通用测试测量产品 | 计算机硬盘及磁带机 | 手持式标签打印机 | 软件名称大小所属类别下载次数 OneTouch/Series II Reporter 46MB手持式标签打印机195 OptiView Reporter 36MB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324 Lan MapShot 6.5MB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422 DSP-4000系列铜介质链路测试标准V5.12版说明 115KB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235 DSP-4000光缆测试标准V5.12版说明 115KB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204 DSP-4300驱动程序V1.913 630KB手持式标签打印机243 CableManager中文手册 4.53MB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459 DSP-4100驱动程序 V4.913 628KB手持式标签打印机226 DSP4000驱动程序 V3.913 573KB手持式标签打印机231 OPV-INA集成式网络分析仪中文用户手册 10.7MB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1247 OTDR1.6版本软件包 5.39MB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189 DSP-4000 驱动程序 V3.9版,V5.0 版数据库支持 547KB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233 DSP-4100 驱动程序 V4.9版,V5.0 版数据库支持 547KB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300 DSP-4300 驱动程序 V1.9版,V5.0 版数据库支持 547KB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350 DSP-4300 读卡驱动程序 1.2MB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336 Scanlink Tools USB驱动程序 1.2MB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322 Scanlink Tools V8.01版 8.7MB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310 CableManager V4.8版 1.4MB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386 FLUKE 45多功能数字万用表手册(中文) 21.8MB手持式标签打印机388 LabelMark 打印中文标签软件 11.2MB手持式标签打印机869 MicroScanner用户手册 1.30MB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467 openchoice 27MB通用测试测量产品385
共86个 软件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尾页 页次:2/4页 转到: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网友A:
老大哎,上面是芝麻回司哦,晕

网友B:
~~~~~~~~~~

全部软件分类: 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 | 通用测试测量产品 | 计算机硬盘及磁带机 | 手持式标签打印机 | 软件名称大小所属类别下载次数 OneTouch/Series II Reporter 46MB手持式标签打印机195 OptiView Reporter 36MB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324 Lan MapShot 6.5MB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422 DSP-4000系列铜介质链路测试标准V5.12版说明 115KB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235 DSP-4000光缆测试标准V5.12版说明 115KB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204 DSP-4300驱动程序V1.913 630KB手持式标签打印机243 CableManager中文手册 4.53MB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459 DSP-4100驱动程序 V4.913 628KB手持式标签打印机226 DSP4000驱动程序 V3.913 573KB手持式标签打印机231 OPV-INA集成式网络分析仪中文用户手册 10.7MB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1247 OTDR1.6版本软件包 5.39MB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189 DSP-4000 驱动程序 V3.9版,V5.0 版数据库支持 547KB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233 DSP-4100 驱动程序 V4.9版,V5.0 版数据库支持 547KB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300 DSP-4300 驱动程序 V1.9版,V5.0 版数据库支持 547KB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350 DSP-4300 读卡驱动程序 1.2MB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336 Scanlink Tools USB驱动程序 1.2MB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322 Scanlink Tools V8.01版 8.7MB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310 CableManager V4.8版 1.4MB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386 FLUKE 45多功能数字万用表手册(中文) 21.8MB手持式标签打印机388 LabelMark 打印中文标签软件 11.2MB手持式标签打印机869 MicroScanner用户手册 1.30MB网络测试及分析仪器467 openchoice 27MB通用测试测量产品385
共86个 软件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尾页 页次:2/4页 转到: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网友C:
老T,是因为这次流星姐姐去了泰国...

自从流星姐姐上次去了韩国,论坛就经常出韩文了,

而这一次,流星姐姐去了泰国,
回来后...

ABC代码就被阉割了...

网友D:
我也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