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掉地上,屏没显示了,其它一切正常,会是哪里摔坏了

楼主(2007-11-22):
手机掉地上,屏没显示了,其它一切正常,会是哪里摔坏了?

网友A:

一般来说是排线接口松动了,不排除排线坏的可能,(不知道你手机是直板还是翻盖的?)直板的话一般不会是排线问题。

网友B:
肯定是屏那部分有问题,

拿到手机修理店,肯定就知道啥回事了,要不自己动手,,

网友C:
LCD排线部分摔开了吧

网友D:
排线、LCD屏本身都有可能

拆开看才知道。

楼主:
呵呵,也想自己打开,但是那个内梅花的扳手不好找

呵呵,也想自己打开,但是那个内梅花的扳手不好找,我的手机是翻盖的

网友E:
找当然不好找了,但好买呀,买一套吧

网友F:
80%是排线的问题

如果显示屏没有裂痕,那就80%是排线的问题了,翻盖手机最容易坏排线的~!~

我原来用的一个联想的翻盖手机,在保修期内换了三次排线~!~真是晕死.所以后来都不用翻盖手机了 ~!

网友G:
买个螺丝刀锹开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H:
没显示了

背光还有吗?

网友I:
质量问题

估计是晶振坏了.

网友J:
FPC接口不良所致

这个,如果不是直板机,多半就是那个FPC排插摔松动了造成的.

网友K:
我知道

是手机有问题了,

网友L:
FPCB.买把罗丝刀吧.如果拿去修好像得几十块

网友M:
我的是排线松了.盖子确实不好拆,里面的扣子要搞清怎么扣的

网友N:
我的也是这样摔了下...就花了我几十..心痛 啊...

网友O:
还是NOKIA好

楼主:
拆手机的螺丝刀还不好买,听说要到手机配件批发的商店买

网友P:
应该是排线吧

还是找手机店 拆保险点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