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个稳定的54MHZ限波器(分立元件)

楼主(2007-11-27):
哪们高手用分立元件做过比较移稳定的限波器?帮我指点下,我要去掉54MHZ和108MHZ两个频率。(主频是27MHZ的)也就是二倍,三倍。现在干拢好大。谢谢了

网友A:
带通滤波你不会做?

2倍频和3倍频谐波所有的PA都会有的,就看你怎么设计了

网友B:
是啊,自己做或去市面找或定做都行啊

看你舍不舍得花钱了

网友C:
二楼可否?

谢谢回贴。二楼可否说的祥细点,从字面上看,你应该可以处理,呵,先谢了。

网友D:
用30~35M的LPF就行了,比54M的BPF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