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interrupt的问题

楼主(2007-11-27):
我想在CPU执行到某一条指令的时候准确的送入一个interrupt,除了timer的interrupt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办**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B:
呵呵

    如果是51,要软件做到这一点不大容易。但如果结合硬件,把CPU的一个IO口直接连到外部中断输入口,那实现是很简单的事。
   呵呵,不过这样干有点。。。。。

   如果是ARM,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容易的事 SWI 。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楼主:
不是产品

是一个CPU OPEN CORE的指令测试,所以测起来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