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圈圈设计一个噪音→midi转换器,噪音变乐音,俺帮泥申请**

楼主(2007-11-28):
实在无法忍受电脑发出来的噪音了,主要是来自CPU风扇,还有显卡风扇,电源风扇,PFC部分风扇(单独的)。其中CPU风扇的噪音最严重了,我已经用小软件把转速降到了每分钟1550转以内了,但在一颗针掉在地上都能够听得到的环境里,这种噪音实在无法让人接收。

有没有好的办法啊?欢迎大伙支支招,先撤了,明天再来~~

网友A:
换个本本或问圈圈借几天~~~

网友B:
把电脑扔了

就不吵了啊
要不关了也行:-)

呵呵,要在静室里听不到声音谈何容易啊?
要“在一颗针掉在地上都能够听得到的环境里”听不到那是0db啊,
什么风冷、水冷根本就不用考虑。
除非是不要风扇全部采用被动散热,那个成本就太高了哦
要不,把电脑扔到房间外面把线接进来也行:-)

真要做0db电脑的话去按这篇**自己做个纯铝机箱再用热管给内部发热配件散热吧,建议电源直接买0db的成品,整体造价肯定要比他的便宜很多!
 相关链接:http://www.it023.com/hardware/cooler/diy/2004-09-21/1095746067d30117.html

网友C:
换个本子,加个ssd

网友D:
用小黑哥吧

    几个朋友在一起,0点后小黑哥、sony放在一起工作,噪声优劣天地之差!IBM确实不是吹出来的。我是T60的

网友E:
XWJ的主意不错

网友F:
把空调改装下...。

网友G:
Y把电脑关了不就得了

楼主:
呵呵,小瓜就会出馊主意,我把电脑关了怎么来这里灌水啊

5楼的有钱人啊,以前就是用HP的本本,感觉1.4G的处理器太慢了,后来才弄了这个台式的,晚上噪音却无法忍受。刚才看了小x给的链接,没有别的办法,要降低噪音只好吧风扇去掉,要去掉风扇必须要有足够的散热器,所以还是只能在这一方面想办法了。

网友F:
有个更馊的主意,就是把耳朵弄瞎...降低灵敏度...

网友H:
有个更馊的主意,就是把眼睛弄聋...降低灵敏度...

哈哈哈哈

网友B:
你们这些人...也太狠毒了吧? 把眼睛捂住不就听不到了吗?

呵呵
^_^

网友I:
照你这么说 没有办法

网友J:
re

xwj,你的把眼晴捂住就听不到了,怎么这别扭,好像哪里不对呀,就是想不出哪里不对

网友C:
有一个更更好的主意,喝两包耗子药,整个世界清静了!

网友K:
这个世界清静了,那个世界更炒

网友L:
HTPC很安静,用移动版的处理器

楼主:
HTPC 也好像是根据自己的需求配置的。

还以为10楼11楼的毒,来了个更猛的,居然把毒鼠强都搬上来了,你们不知道,我现在喉咙不舒服就是这玩意吃多了。

今天拆开仔细清理了一遍,未果,郁闷。。

网友M:
有办法

经过我分析,你的声音主要来自风扇,都是噪音!
所以你播放MP3之类的歌曲就可以了,这样你就听不到风扇的噪音了!
可以吧?

网友N:


网友C:
我的t61现在上网就硬盘在转,风扇不转,下次换个SSD 就好了

网友O:
老T,最好是粪土->gold的转换器`~~~

网友P:
哈哈,噪音与乐音的最大区别是什么我说不清,但噪音变乐

噪音和乐音都是声波,你用乐音去调制噪音,到耳朵里再解调一下,听到的不就是乐音了吗?

使用由乐音控制的PWM发生器驱动风扇,让风扇按音乐的节奏和音调来转动,这样你的风扇就变成了MP3播放器啦,哈哈哈。。。。

谁有闲空玩一个?得了什么**泥儿丝儿浆也让我喝一点尝尝鲜儿。

网友F:
我晕,这个有难度,振动频率基本上是固有的

你强制驱动也难让它出来乐音,可能会让噪声更大了。 这样还真不如放一段音乐盖住它。

网友G:
来一段20-20K的全频段白噪声如何?

最近在设计这个东西,用噪声管产生一段白噪声来压制所有同频段的通信,哈哈

网友P:
哈哈,那就利用降噪耳机的原理释放反相噪声,抑制固有噪

反正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楼主:
把电源风扇的供电由+12V改为+5V,整个世界都清净好多了。

网友B:
哈哈,然后... CPU冒烟了...

楼主:
嘿嘿,要是冒烟了就来深圳把你电脑的CPU给换过来,

不过现在电源吹出来的风是热的,

网友Q:
硬盘会叫的那才叫惨

除非换硬盘呗,还有啥办法呢?

网友A:
同情之中~~~

网友B:
哈哈,就开始同情了啊?

edanzg,CPU不是想换就能换的,换了也装不上啊

网友R:
有个好办法

用个隔音的箱子代替机箱,我看也只有这样了,呵,多点钱没事,世界多安静.搞风扇哪行啊,要么把硬盘也搞得不转了.哈哈

网友S:
把风扇全换成足够大的扇热块

网友T:
很简单

墙上打洞,主机放阳台

网友U:
给风扇上油就好

风扇上的标签拆掉,里头有个塑料卡环,弄下来就可以把转子取出来,弄点缝纫机油什么的,不行来点菜油也行。
这个我搞过,呵呵,效果一级棒

楼主:
哈哈,上过油了,风噪声大,必须降低转速,

做一个隔音的箱子代替机箱可行性高,但散热问题不好解决,墙上打洞放阳台的方法有创意, 把风扇全换成足够大的扇热块是最有可能实现的,我有空就会把电源改掉,里面的散热器小得可怜。 现在电源很热,但暂时没有冒烟,可能供电电压太高了,我用PFC预稳压到了300多V DC输入了。 其实我还想过用空调的散热器改装一下后,通过油管(里面用大变压器散热油)把CPU,显卡,电源等的热量传到房间外面去,但找不到合适的小油泵。

楼主:
忘记了说,

xwj,我这里有各式各样的电脑CPU转换座,只要不是slot one的我都有办法解决问题^_^

网友B:
切,先说说你的主板和CPU看!

而且,你看贴也太不仔细了,我在3楼就说了:

“要不,把电脑扔到房间外面把线接进来也行:-)”
竟然只说37楼有创意而不说我有创意!

哼!

网友V:
有办法

**球塞耳朵,被子蒙头,保证就没声音了!

网友W:
降低转速吧,我就是这么做的。

  我的原来声音很大,隔壁房间就能听到,我在风扇上串连了120欧电阻,结果只有耳朵贴在主机上才能听到。很好,cpu也没有太高温度升高。

网友X:
我的显示4000多转,可怜啊

没换之前才2000多转。

看来,转速快本身就是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