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那种一端是接在一起的贴片排阻?

楼主(2007-11-28):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没见过。只见过直插的,拿来当贴片焊吧,哈哈哈

网友B:
没见过,贴片的只焊一边不太好吧?

焊两边那就体积一样了

到是在ADI的BF533板上见过BGA封装的32个电阻的,体积很小

楼主:
我想做8个上拉电阻

直插的没地方放,贴片的如果有一端接在一起的话,pcb很好走线。

网友A:
恩,我也想。那种两边都焊的拍阻,还不如一只只电阻呢

贵死了。

网友C:
只有两边都可焊的排阻,不防碍你焊接

贴片的如果一端接在一起的话,容易折断

网友A:
问题是走线痛苦啊...本来好好的一排线,经过这么一个排阻

都夭折了...

网友D:
以前用过一种非正规的接法

N个表贴电阻并排立着,一头焊焊盘上,另一头拉一根导线,接到公共焊盘上
那时纯做实验,还没有生产的概念
另一种歪招是把很薄的表贴阻排放SOIC芯片下面

批量产品很好解决,用激光打过孔,可以一排线轻松连到背面的阻排上。反正阻排通常都应该放总线末端

网友B:
双面贴片的话无所谓的,反正总线走一面,排阻放背面即可

楼主:
问题是我的pcb板是单面板

网友B:
单面板就用直插的排阻啊

或者排在总线的末端啊

网友E:
有,那种直插件

有,那种直插件

贴片的我好象没见过这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