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固态继电器控制电压在 3-32V宽范围的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11-28):
光耦的输出端后面接了一个比较器

并不需要光耦的输出饱和导通;
只需要知道有没有大于3V的电压加上去就行了;

网友B:
用过光耦吗?跟光耦输入端一个道理

SSR 内部前面就是个光耦
你说的那种光耦输入端串了限流电阻,叫做“阻性输入”SSR,输入电压对应光耦输入电流

光耦输入电流范围就很宽:
下限:保证光耦输出导通
上限:不超过光耦功率限制

网友C:
有没有光耦的内部线路图,贴个出来看看

网友D:
光耦内部没有线路

网友C:
前面说错了,应该是"有没有固态继电器的内部线路图,贴个出

网友A:
我说的不对,可能赤铸说的也不对~~~~~~~~~~

看看这篇**
相关链接:http://www.chinaecnet.com/tech06/te061612.asp

网友E:
呵呵,更我的想法一致:串了恒流源的光耦可控硅控制大的

网友E:
好一些的还有过零触发电路

网友F:
D3要承受20mA?

楼主:
R1增大,D1D2用1N4007代替可以吗?

网友F:
不要增大R1,D1D2用1N4007代替则随你

网友G:
固态继电器

普通固态继电器输入电压分为恒流型和串阻型
输入电压分别是:DC3-32V和3-12V两种.3-32V电压的电路采用恒流型,一般是在0.28V就开始导通(有些公司质量查点导通电压是1.2V)该电路一般用在过零型固态继电器上.
串阻型电路是直接在光偶正端接一个电阻.采用此电路的一般是随机型固态继电器.
如何区分固态继电器的好坏:
现在普通固态继电器的电路一般多是一样,但是区别好坏有下面几点:
1:底板散热材料选者,好的公司一般采用进口合金材料做底板,在把可控硅用真空焊接系统焊接上去,美国快达公司就是采用此工艺.一般的公司底板采用铜板(不是重的固态继电器比轻的固态继电器好)最差的公司采用铝板做底板并且用螺丝拧上去.
2:输入电压是否达到3-36V(厂家一般是写3-32V)但是好的厂家在2.8V-36V之间,到36V保证你不会烧坏)差的厂家在1.2V导通36V上去没有过多少时间就烧了.3:他们的可控硅芯片是不是采用进口,采用国产的可控硅芯片是否在组装半成品的时候是否测试过.
3:一个公司是否有实力或者有技术含量,主要看他的产品做出来是否干净,整洁,美观.(不要看产品这样简单,想把他做好就很难)
最后给各位朋友参考的是,现在很多台湾和外国的低端固态继电器质量和国产的差不多,高端的还存在差别.我个人技术比较浅薄,如有说错希望和各个朋友多多交流也希望多多指教.

网友A:
总的来说,国产的固态继电器的质量也是不错的

2A的我使用厦门宏发的继电器,还不错吧;封装也不错,很整齐;
5A的质量也不错,就是国产的继电器的封装总是做不好,邪门了;

网友C:
芯片3003,就是那个光耦叫啥名字?

网友C:
难道固态继电器是用分立元件做的?

网友B:
是我错了,差点误导了,不好意思

我以前用过的是电阻型的,输入电压范围是 3-12V。
输入 3-32V 的是恒流型的,选型样本上明明写着,我都没注意 :)

电阻型的输入电流随输入电压变化,电流变化太大,性能就要受影响了

网友H:
光耦输入的限流,用一只结型场效应管加2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F:
LS说的对

只要结型场效应管耐压够高

网友C:
兰天白云好像有问题

没有过零点检测,能叫固态继电器吗?

网友F:
donkey89,你的回贴我好怕

固态继电器有两种
一种叫过零型
另一种叫随机型

10楼的图是过零型的

网友C:
10楼的图,零点检测的原理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