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该如何理解芯片引脚所能承受的静电电压这个参数?

楼主(2007-11-28):
经常能看到一些芯片手册上说其引脚能承受比如8kV的静电,具体该如何理解这个参数呢?

主要还是不理解这个参数,它只声明了8kV似乎很不科学,假如我用1pF充电到8kV跟用1uF甚至更大的电容充电到8kV去测试其性能的话肯定结果不一样的……

不过它说“静电”电压,跟电容充电似乎不是一个概念,似乎是高中物理上的基本知识……但区别似乎又没那么明显,本质都是聚集电荷啊!

几位老师还是指点一下吧!先谢谢了老师了^_^

楼主:
好像还有一种静电放电测试枪的,可以调节的!

一打开就吱吱的放电火光,

所以我高度怀疑如果把测试枪对准耐8kV的芯片打开的话它若不坏——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唉,郁闷中!它这个8kV到底啥意思!人家的datasheet也不会瞎标的!

望老师指点!

网友A:
有标准的

按照一定模型放电,例如什么人体模型
当然不可能 1uF 8kV 的

网友B:
呵呵,你看一下ESD的国标就全知道了……

网友C:
凡事要有共同的基础才能比较

这就是“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