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

楼主(2007-11-29):
由于输出转换引起的内部参考地电位为地弹

分析来看,输出变低时,负载电容由高变低时有一放电电流,对芯片地与gnd之间的感应电感,就有一感应电压即地弹

现在想确认一下:是不是电压高变低时才有地弹?

网友A:
两边都有啊,既然有放电,那么肯定就会有充电。

楼主:
充电的时候

比如说负载电容的负端电流他要回流吧,他只有回流入vcc
才能保证回路啊

他不会回流进ic的gnd啊
所以也不会产生感应电压

网友A:
什么叫做回路?没有GND怎么形成回路啊?

楼主:
我的意思

就是充电的时候
把负载看成一个电容,电容的负端接地
电流从vcc流向电容正端,电容负端经gnd到vcc

这时候,电流不会从真正的gnd流向ic的gnd
会从另一条路耦合电容到vcc

这样,ic的gnd pin的电感就没有电流了,就不会产生所谓地弹现象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A:
但是充电电流会将地电位拉高。

楼主:
电流不经ic的gnd pin

就不会产生地弹了啊

网友A:
反正自己理解就行了吧,一定要经过IC内部的话,那搞不好成

电源弹了。

网友B:
正弹,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