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探头怎么测量高压?

楼主(2007-11-29):
如果测量380VAC的电网电压会不会坏啊?

楼主:
一般数字示波器的探头可以测量到多高的电压?

网友A:
看示波器的说明书

其规格表中有探头的耐压,但能否测试还要看量程是否可以覆盖,二者均需满足,必要时可外扩衰减电路进行测量。

网友B:
要选择特殊的探头,普通的不行

网友C:
楼主要测的信号频率不过50Hz

电阻分压即可。
注意电阻功率和使用电压,普通电阻只能用于200V或250V以下。分压需要将探头电阻计算进去。

网友D:
电阻分压比弄个100:1,后者取1K欧姆,探头阻抗可忽略了。

网友E:
直接用高压探头

楼主:
如果探头耐压够了,但示波器量程不够,

示波器会不会坏?

我的示波器探头有如下参数,请各位老大帮忙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

10X位置: 300Vrms CAT I或300V直流 CAT I
          300Vrms CAT II或300V直流 CAT II
          100Vrms CAT III或100V直流CAT III
          420V峰值,<50% DF , <1S PW
          670V峰值,<20% DF , <1S PW
300Vrms,安装类型II,以20db/decade为斜率,从900KHZ以上开始下降到大于等于3MHZ时的交流峰值13V。对于非正弦波形,峰值必须小于450V。300V以上的偏移持续时间应小于100MS。rms信号电平(包括所有的通过交流耦合删除的直流分量)必须限制在300V。如果超过了这些值,就可能会损坏仪器。请参阅下一页的“过电压类”。

过电压类          类型          本类型产品实例
               CAT III          配电电源、规定设备

               CAT II           本地电源、电器、轻型设备

               CAT I            特殊设备或设备部件、电信产品、电子产
                                品中信号处理元件

请问这个CAT I/II/III怎么理解?
DF、PW什么意思?
为什么CAT III的时候是100Vrms或100V直流,但CAT I的时候却可以是300Vrms?

楼主:
chunyang/maychang/xwj/computer00/michael_li

随便上来个讲讲!~~

网友D:
示波器探头本身带衰减的

网友F:
1:10的可以直接测量的

380V不算高压

小电流输出的,尽量采用高的电阻分压,但对示波器探头内阻有要求

或者在已知探头内阻的情况下,直接用探头内阻参与分压

380V电压不能算高压的,呵呵

楼主:
俺9楼的问题,谁帮我讲讲啊?

楼主:
WAWAWA YAYAYA A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13楼: 俺9楼的问题,谁帮我讲讲啊?

网友G:
电阻分压方式测低阻抗的高压信号可以,要注意电阻的功率

高压信号本身是非低阻抗的,只能用专用高压探头。一般示波器的通道和探头量程都是有规定的,见插口标注。

楼主:
我已经查过说明书了啊

9楼的文字就是从说明书上抄下来的啊。

但看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