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f4060振荡频率随温度变化!!

楼主(2007-11-29):
我最近做了一个频率计,用HCF4060作为振荡电路,32M晶振经4分频1MHZ信号作为基准信号。晶振和电容放在恒温槽里的,40C。4060电源电压12V,工作一会4060会发热,且频率随温度升高有所下降,请问有什么办法能使频率稳定,

网友A:
只能一起恒温

分布电容随温度变化引起的,要整体恒温。

网友B:
就这么一个芯片快要被你折腾死拉

这么高的频率,不发热才怪
PDF文件说最高可以稳定工作到24MHz@15V

网友C:
呵呵,严重超频啊

楼主:
有没有别的办法

还有什么别的好办法能得到1MHZ的信号要求比较精准的,有没有别的三分频器,我用计数器试过,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