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想一想,这儿如何实现?

楼主(2007-12-05):
58个LED 灯,8个数码管,12个I/O线.怎么让它显示?
 LED 灯用于数据,参数类别显示两个数码管用作选灯,六个数码管显示数据,参数.
请高手们帮我想想?

网友A:
加几个锁存器扩展下输出口,然后做动态扫描

网友B:
这样

LED 按数码管接法,相当8个数码管
4-16 占用4个io ,做位选
剩下8个io做段选
刚好够

楼主:
请教computer00

 computer00 能说的再详细些吗?

网友A:
例如用3片573,就可以扩展出24个IO了,然后做16*8点阵驱动

58个LED,加上8*8=64个数码管的段,总共是112个LED。

16*8的总共有128点,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