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呵,看看这个是啥芯片啊

楼主(2007-12-05):
(无正文)

楼主:
功能图

帮忙啊。。。。。

楼主:
模拟信号是20mV左右的方波

网友A:
会不会是D FLIP_FLOP

网友B:
搞不懂~

未知!

网友C:
感觉楼主时序图画错了

似乎是这样的

网友C:
错了,应该是这个

网友C:
也就是 CPU 控制信号应该跟方波频率相同,只是占空比不同

频率不同根本没办法分析了

网友D:
我觉得没画错,而是你看错了

1、3是输入,2才是输出

就是把输入信号延时高电平的时间后输出,这是个时序电路

网友E:
jk触发器

网友C:
中间的波形是输出,不是前面两个异或得到第三个

但 LZ 的时序没对上,如果按 LZ 这个图,那时序可就复杂了,感觉应该是个简单时序电路

可能的解释恐怕不止一个,跳沿对齐关系很重要,前后差一点就完全不同,实际芯片都需要建立和保持时间的

网友C:
按我 7 楼的图

可以是个 D 触发器,第一个是 D,第三个是 CLK(下跳沿触发)
当然也可以是透明锁存器,高电平锁,低电平通

网友D:
嗯,应该是7楼的画法才对

网友F:
最可能的解释

光耦

请注意:该器件没有GND.
是否是光耦还需LZ验证输出波形,如果输入波形的占空比为50%,可能输出波形的占空比只有35%。

网友C:
应该不是光耦

光耦会产生输入->输出延迟,而且通断时间不同,有可能改变占空比,看波形像,但是
1. 输入->输出有延迟,输出->输出不可能延迟,也就是 4 脚变低,3 脚不可能延迟变低
2. 这里的延迟是几十毫秒量级,什么光耦也不可能这么慢

网友F:
.

我并不是说这个30ms的延时是光耦造成的,这个是由clk控制的。
粗略花了个示意图如下。
只是怀疑LZ对输出波形的描述遗漏了些什么,比如高电平只有70ms...
一切出发点还是基于该器件没有GND,所以不可能是逻辑器件。

网友G:
对,应该是光耦

imcu讲的有道理。

网友C:
按 16 楼图,光耦。3 脚加下拉电阻。

楼主:
应该是光藕

不好意思 ,赤铸画的对,我现在猜是光电mos管,其输出端没有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