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关USB控制器二次开发的问题!

楼主(2007-12-05):
有哪些USB控制器芯片支持二次开发的,请各位推荐一下?

另外,各位大虾帮忙看一下有没有控制器能实现下述功能:
通过USB控制器的GPIO能够往FLASH里写入数据,并且按照该控制器
的FLASH文件系统管理算法写入,也就是说使用GPIO可以按文件的形式
写入数据并且能够通过USB接口被主机(如PC)识别该文件.有没有支持这种二次开发功能的USB控制器?

楼主:
有人知道吗?

自己顶一下。
是不是没说清楚啊!

网友A:
自己用个带USB接口的MCU做吧。

网友B:
只能用带USB接口的MCU实现

楼主:
自己用个带USB接口的MCU做吧

这样的话,USB设备端的文件系统管理就得自己写软件实现了吧?
难度有多大,小弟刚接触,请多指教!

网友A:
你可以去我的blog里面找找假U盘这个东西来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