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电容的体积小容量大?毫发级.

楼主(2007-12-06):
请问哪种电容的体积小容量大?毫发级.

网友A:
还有耐压

网友B:
铝电解电容。

网友C:
都有法拉级的了

楼主:
耐压10V就够

网友D:
这种电容叫法拉电容

是一种特殊的铝电解电容,只是同体积下容量大得多。

网友E:
re

介质常数高的容易达到小体积大容量

但是也最不稳定,要折衷考虑的

够用就行

网友F:
呵呵,有没有高压小体积大容量无极性电容?

600V耐压,330UF以上,最好是无极性的。

体积尽量小……

国内哪个厂家电容做的品种比较多,质量比较好?

网友D:
有是有,体积都不小

零售市场上难见,搜“电力电容”。

网友G:
法拉电容

如果没有10V的,可以串联

网友H:
串联就不是小体积了

网友I:
同3楼。毫法(发)级也就是1000uF级,还是10V,不算大。

铝电解做到2cm*Φ1cm以下没问题吧

网友J:
小叶,你又想干什么坏事啊?

网友F:
以前的一个同事让我帮忙找的

~~,我也不太清楚他想干什么!

估计不是做炸*~~

可能是个什么电源上的。

网友F:
徐老板知道?

~~,知道的话告诉我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