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怎么了?

楼主(2007-12-06):
(无正文)

网友A:
98年组装的电脑要升级,的换多少东西?

楼主:
write back:2楼

呵呵,是换了好多:电源、主板、光驱、硬盘、内存条也换成了512M的、CPU .几乎是换完了,就留个机箱没换。

网友B:
你提供的信息太粗,无法准确判断

主板问题、兼容性问题、接触问题、电源问题等等都有可能。

网友A:
这哪是电脑升级,完全是换了个电脑

现在的这台电脑和98年那个还有啥关系。
启动不成功有没有提示什么?

网友C:
就那机箱看上去还比较眼熟

网友D:
呵呵,电脑升级--IT界最大的谎言

呵呵,光我自己用就买过好多套电脑了,最后只得出一个结论:

买电脑千万别考虑什么升级问题,等你想升级时,肯定是全都淘汰了

所以每次都是另外配一套,除了硬盘留下外,原来的找个人送掉:-)

呵呵

网友B:
我的第一台PC也只剩下硬盘了

    不过也早都不用了,虽然现在还是好好的,容量120M,当年的地位相当于现在的320G硬盘,价格则可买两个320G的硬盘。

楼主:
write back: 5 楼

有提示的。

按下开关后,电脑开始启动。

接下来提示,软驱启动失败,按F1继续。

但是,按F1后,接下来的画面就是,除了电脑的左上角有个光标在闪动外,其余都是黑的,而且一直继续下去。电脑启动失败。

我就只能按下电源开关,断电;然后,再按下电源开关,再启动。
每次都要重复好几次的。

说明:
我的电脑把软驱卸了,我也没在BIOS里面设置,所以,每次都有上面所说的提示。

网友B:
改变启动设备的顺序

选择首个硬盘为第一启动设备,必要时先对BIOS放电,清除当前的设置,然后进入BIOS修改启动设备顺序后试试。

网友E:
98年的机子?升级???!!近几个年头次听说……

10楼的老兄说的对,不过最好还把软驱屏蔽掉。还不行的话重装系统吧,很简单的。

网友F:
我的电脑前几天升了一下级,加了一根512M的内存~~~花了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