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快陌生了,最近完成的项目请大家指正(PCB图片)

楼主(2007-12-06):
好久没有来21ic,感觉有点陌生。今天来了,顺便发一个最近完成的项目的PCB图纸与大家交流。希望大家多提意见,谢谢!

楼主:
简介

这是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PCB。输入电压范围是AC24V-AC150V;输出最大电流为7A;采用开关电源技术;2,8,16,32,64,128细分;具有过流、错相检测保护功能。

网友A:
对你的PCB没兴趣……

但对你的‘2,8,16,32,64,128细分;具有过流、错相检测保护功能’很感兴趣……

网友B:
估计楼上感兴趣的东西人家是不会说的

网友C:
对步进电机懂一点点

明年搞这个

楼主:
呵呵,也道未必,欢迎交流!

关于“具有过流、错相检测保护功能”可以在2007年10或11月的《微特电机》上找到我的**,欢迎阅读!也可以在google上找“高压大电流步进电机驱动器异常保护研究”,可以找到我写的论文的,相关原理已经用到好几个产品上,基本没有问题;至于细分技术,涉及到的算法比较多,在此不便于透露,望各位包含!

网友D:
创新的不多

楼主:
做产品首先要稳定可靠,创新意味着风险

新技术总是存在一定的风险,并且有一个新技术学习阶段,刚开始的时候效率不会很高。如果一个产品要赶的时间很紧,最好采用成熟的技术。

网友E:
没两层一起的图啊?

楼主:
整体的图

网友A:
俺在想:这个东西除了细分有点意思,其它换有什么意思?

至于这个PCB,不看也罢……

网友E:
看上去图画得不错

可是铜没有敷好。

楼主:
to iC921 关于敷铜,能否给点建议?谢谢!

楼主:
to yewuyi:关于细分

细分技术确实是个核心的东西,设计到硬件上的处理器外围电路、电流参考基准变化、电流取样放大及反馈、驱动参考电流(电压)信号合成及转换等问题,光参数的计算机和最终确定就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在软件上,国内很多关于细分控制的理论吹得天衣无缝,但真正能写代码实现的不多!所以,很多核心的东西本来就是别人的财路,不必张扬。

楼主:
请iC921给点PCB敷铜的建议啊,多谢了!

楼主:
恳请iC921及广大电子工程师给提点PCB敷铜的建议,谢谢!

网友F:
re

敷铜的地分块太多了,不是一个整体,个人意见

网友G:
如果频率不高的话, 怎么覆铜都是无所谓的, 但是

LZ仔细看一下, 是不是板子左边的覆铜间距和右边的覆铜间距不一样啊(对比5,2孔和3 2孔). 右边的覆铜间距太近, 焊接很容易连地(机器焊接除外).

楼主:
谢谢大家提出敷铜的宝贵意见

整个PCB的敷铜分块太多我也注意到了,只不过由于线条太多,PCB面积较小(双面放置了元件),我实在找不出更好的办法使地线整体性更好;
sinanjj看得真仔细!左右铜距离确实不一样,左边是开关电源和DC210V的功率部分,采用1mm距离,右边是弱电控制部分,采用的是0.6mm距离。大家帮看看这样的距离是否合适?
希望大家能提出更多的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H:
地线分割太严重

楼主:
由于单层地线分割较多,采用顶层底层多加过孔是否可以?

楼主:
呵呵,大地和铜薄是太近了一点

谢谢指点!

网友I:
大地和铺铜近是谁会干扰谁?

我也不懂,大地和铺铜近是谁会干扰谁?是大地的干扰来干扰铺铜的地吗?

楼主:
好象是说靠的太近的话不符合某些设计标准

在进行高压绝缘测试时不过关,关键是在实际使用中会有安全问题等。

网友J:
re

铺铜这么近,emc不会放电么?

楼主:
敷铜改进为下图,请大家再帮找找不足处!

考虑到打压不过的问题,已经对地线敷铜进行了一定改进。并打算在安装时使用绝缘子绝缘,左上角的按装孔旁走的线比较担心距离太近。

楼主:
再次请各位高手帮参考修改过的PCB

楼主:
再次请诸位高手帮参考修改过的PCB

楼主:
帖子下沉没人回,还请各位高手不惜赐教!

网友K:
现在的步进电机驱动和细分技术很成熟吗?

10几年前我在机床厂搞数控,用的重庆一家的系统,用的就是这种东西,生产了不少,不过返修率极高,后来就不用了

楼主:
我们的产品已和三一重工达成长期合作关系

三一重工要求我们的产品的不合格率和返修率必修小于1%才有资格向他们供货。向三一供货3年来我觉得我们做的还可以。

网友L:
想请问下LZ,这样的板子楼主要画多长时间?

楼主:
连续工作的话3天左右(包括原理图调整)

我是在别人公司兼职的,一周只去1.5天,这个PCB用了近两周的时间完成,包括部分方案的重新设计和原理图调整时间。

网友M:
dd

敷铜这么少,干脆不要敷算了....

楼主:
呵呵,让su2006等见笑了

这个PCB是安装在现成尺寸的散热器上的,PCB面积为120mm*72mm,上面放置了208个元件(包括集成电路和接插件);考虑到功率,强弱电,干扰等问题,元件放置的实在是太拥挤了一点。我也想把地线尽量大面积并连续,但实际上很难办到,也许我的水平有限。还望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在输入输出接口上老板要求统一模式

由于要求按照统一模式进行输入输出接口的定义,元件的整体布局和线条走向受到一定的限制,做的是不太顺心。

网友L:
接不接取决于?

问大家个问题,线路地是不是在整个系统静电防护做的好的情况下才需要和系统地EARTH连在一起?
系统的静电防护坐的不好的话,线路地和系统地接在一起是不是适得其反了?

楼主:
这个我道是没有认真去研究过,几点经验仅供参考

1.如果系统是非隔离工作在AC110V/AC220市电上,机壳地(大地EARTH)绝对不可以和系统的地线连接,并且要留有足够的爬点距离;
2.在标准的抗工频干扰电路中,系统地与大地之间常用0.22uF/275V或470V安规电容耦合,同时交流线与大地之间也要采用同样的方式耦合(不考虑一级或二级防雷);
3.如果系统对抗雷击浪涌要求比较高(考虑一级或二级防雷),则通常通过气体放电管和压敏电阻串联的安全连接方式把系统地与大地连接在一起。
总结的不知是否全对,希望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
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最好是根据客户要求

同时兼顾相应国际、国家或行业的标准进行设计。

网友N:
re

强电部分的距离可以再大一点,一般用2到3个mm。

楼主:
谢谢tomegeo的提议,到下次加工时改进。

网友O:
7A的地方线要注意,太小了过不了哦。

还有地的回流也要考虑,过7A还是要考虑考虑。
如果考虑工作环境和ESD/EMC这些因素。如果成本不是要求很高,这么小的板,用4层也未必不可。

楼主:
我这样处理功率部分的地线回流

图中绿色椭圆部分是0.1欧/3W下端(针对H桥)取样电阻,功率电流的地线回流我采用了这两个电阻回流到整流桥处。这样处理可以尽量使功率地线和控制部分的地线分开。大家看合适不?

楼主:
也在考虑以后采用4层板,这样可以把PCB进一步缩小

网友A:
~~,PCB多处不合格~~,呵呵,俺早就暗示了^^

引用 网友A: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4楼: 对你的PCB没兴趣……

但对你的‘2,8,16,32,64,128细分;具有过流、错相检测保护功能’很感兴趣……

楼主:
TO yewuyi

整机的原理图都帖上了。红色的是细分和电流选择部分,粉色的是异常保护检测部分;相信yewuyi很NB的,软件部分比较简单,多尝试几次就搞定了!!

网友P:
re

覆铜没连在一起的话可以用导线连在一起嘛,那就是一个整体了啊。
左边是开关电源和DC210V的功率部分,采用1mm距离,右边是弱电控制部分,采用的是0.6mm距离,这两个距离都小了点,机器贴就没多大关系,手工贴的话就等着慢慢调板子吧。

楼主:
非常感谢51楼的宝贵建议

非常感谢你抽出那么多的时间给我指出了很多问题!我将会根据实际情况有选择的接受你的宝贵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