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分析电路!

楼主(2007-12-07):
此图是一循环亮灯电路。每次只有一只灯亮,高手请分析原理。谢谢!

网友A:
典型的RC移相振荡器

如果所有元器件均对称,则三个管子导通截止各相差120度。

楼主:
请给出思路

请给出电路分析思路,谢谢!

网友A:
这有什么思路可言?

三级放大均RC耦合,相位移动随频率变化,范围是0-90度,在某频率上将有60度相移,故在此频率下满足振荡条件。

楼主:
你错了!

不会吧,大哥。你没有看我的主题吗?这是三个二级管循环亮灯电路。
为什么会一只一只的亮灯。请给出原理。难道没有人知道嘛?

网友B:
那 LS 看了别人的解答吗?“振荡器”

如果电路振荡起来,灯会怎样?
如果还要后面的详细分析,再接着问。
也许你不需要更详细的解答呢?所以先解答这么多,哪里错了?

网友C:
搂主请多思考

   搂主的意思是,想请高手分析一只一只亮灯的电路过程。
   高手出现了,高手告诉搂主这个电路满足相移震荡条件。
   搂主于是懵了,愤怒了:高手请不要答非所问!

   高手的思路在原理的层面:满足相移180度条件的电路肯定要震荡,RC移项能到90度,三级移项肯定能到180度,分三步震荡,各步之间相差120度。于是,这三个灯肯定要依次亮。不需要去分析过程!

   搂主的思路停留在过程的层面,比如R1对C1充电,造成Q1导通,LED1亮,然后Q1对C2放电....之类的过程。

   如果搂主需要这样的答案,请不要标题“高手进来分析电路”。

网友D:
Ls说得是:)

网友E:
maychang

哈哈
你太有耐心了
真的

网友F:
一个周期要多长时间?

再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