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耐压同样容量的电解体积怎么差这么多?

楼主(2007-12-07):
   我的开关电源的滤波电容是10U/400V的,这次买到的体积是直径10mm高14mm,而以前用的是直径12mm高21mm,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和质量有关系吗?

网友A:
两种可能

    1、更先进的工艺;
    2、假货。
    看品牌吧,不是国际性大厂,基本上是后者。电解电容的耐压标定是有标准的,在工艺合格的产品中取极限耐压最低的个体的60%作为标称耐压。实际中,国内小厂生产的电解电容现在基本上直接标极限耐压,而且甚至不是按低限标,按照这个标注方法,合格的10V耐压电容会被标注为16V,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如果对体积的感觉不敏感,建议以原装红宝石、松下、国产天和、飞乐等名牌产品作为对比样品来鉴定耐压标注的真假。

网友B:
不同型号亦可能尺寸不同

网友C:
首先你确定工艺一样吗?

比如液态电解和固态电解就差别很大
液态电解轻松耐压做得很高

网友D:
还可能是不同系列(如果是真货)

电解电容还有寿命、阻抗、温度、冲击电流……等指标
同样工艺,体积小的性能肯定要差一些

网友E:
~~,我看看去:国产天和、飞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