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电阻档 定位 短路 点

楼主(2007-12-07):
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

    生产或维修一个产品时,

   经常发现3.3伏或5伏电源线  与地线 短路,

   面对众多器件,插头,到底是哪里短路了呢?

   讲效率的时代,快速 找到 短路点 就显得特别重要

  介绍一种方法:  也是 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来测量,

但不同的是加电测试。

  具体是 按图加一个电源。限制电源电流在100MA到几百毫安,

  一个原则:根据线的粗细限制电流,莫把线烧了

  再用万用表 的 最小电阻档 来测

    当怀疑某线 短路,就测量 其 电阻,然后交换表笔测量,发现

两次显示 相差 比较大 时,就说明该线处 电流较大。此法还可以

检测电流流向约
;;;;;;;;;;;;;;;;;;;;

  原理很简单,但希望大家能用上。

楼主:
比如d1处的负载短路,那么c1 d1两点的电阻两次就不一样

比如d1处的负载短路,那么c1 d1两点的电阻两次就不一样

b1 c1两点 电阻差别在2以上

b  b1两点 电阻差别不大

c1 d1两点 电阻差别在2以上

d  d1两点 电阻差别在2以上

而测量d1e1处的电阻两次则差不多

从而定位到d1的负载短路

欢迎大家排砖啊

网友A:
用热象仪看,哈哈贵了.

楼主:
热象仪 有几个人有那个东西呀?

 怎么没人反应?

 大家都这么用?

 还是大家都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呵呵,好不容易找到的好办法约。

我们的产品 5伏 有几个 那种2.54mm扁平型插头,短路后找不到短路点,经常

割线来找短路点。很是麻烦。效果也不好约

大家怎么没拍砖的呀?

网友B:
究竟是什么原理?感觉本万用表测量原理有关

网友C:
我以前也是割线查

现在是卸元件查
因为现在的板子是不可能出问题的
一般都是mos管之类的短路了

麻烦楼主解释一下为什么换表笔短路的地方   电阻就不一样了?

楼主:
原理很简单,不一定都想到,可能想到,也不一定用上

一个电阻如果我们没给其加电压,用万用表测量,无论表笔怎么接,其电阻理

论都一样。

  但 一个电阻 如果 我们  给其加电压,结果就不一样了。

  万用表加的电流与  我们加的电流相一致时,测得的“电阻值”比导线电阻真实的大。

  万用表加的电流与  我们加的电流相相反时,测得的“电阻值”比导线电阻真实的小。

  这样只要我们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来判断电流的流向 以及 感知电流的 大小了

欢迎各位讨论

楼主:
万用表测电阻的原理

 当将一个万用表用来测电阻时,

  红笔会输出一个 横定电流 到黑笔。万用表将 红笔处的电压测出来(以黑笔处为产考),然后除以加的横流  就转换为电阻显示。

  因电流一定,电压高,得到的电阻大。

  我们测量一个加有有电压的电阻时,

  当加的电流与万用表加的电流一致时,万用表将 红笔处的电压会比没人为加

 时的电压高。

 反,低

  知识是大家共有的,不敢独享

  愿更多朋友能用到

网友D:
异曲同工

我用mV档,直接测铜皮上的电压,也是百试不爽。

楼主:
感叹一下

自己问自己

     测量电阻的原理,谁会不知道呢?早知道

          电压叠加或削弱的道理又有谁不知道呢?我也知道

          放大的原理有谁没听说呢?

          我维修短路板 也割了不少板子,也用毫欧表测量过,效果都不好,

     而热成象设备我更是没见过了。

     可 我怎么就没想到本贴的呢?

     而本帖 是因什么 启发 而来,我也记不清了。

 隐约是前几天与 一位网友交流他的的开发板短路有关。

     他说,芯片很密,多,取下来很麻烦。就教了其加电流摸热不热的

简单办法来测试。但觉得不够好,第二天不知怎么东撞西撞就想到了这一招。

     我比较相信佛学,是不是老天爷看到我这样帮人家,特来帮我呢?

     我这样对自己说。

     开始,还有技术人员技术保密心理作怪(我知道,不让别人知道的心理。汗一个)

     考虑要不要让更多人知道,最后还是想通了。

     正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网友E:
不管用处大小,能拿出自己的经验就值得鼓励,酷之

    有一种“短路找寻仪”,用的是测微电阻的方法,不管精度只比较相对值,用常规元件做的,1980S《电子报》的副刊《实用电子文摘》上有,J.马库斯的《实用电子电路》上也有类似设计,有兴趣的可以找找参考。

网友C:
楼主说的道理大家都懂了

但是我对楼主8楼的万用表测电阻的原理有疑问

据我所知,好像是用电桥来测的
两个标准电阻,一个参考电阻,一个被测电阻

楼主能说的详细些吗?

楼主:
回12楼,我只是说了电阻测量的最简单的原理

万用表是否是用电桥来测测量,我不是很清楚,

电桥灵敏性应该更好。

电桥也是个电压平衡。电桥对外也是电压信号。

外部的电压会影响电桥的平衡的。

其结果是一致的。

具体分析电桥的平衡应该是可以的。

呵呵,谢谢版主的裤子约。

更谢谢版主提供的信息约。

网友F:
呵呵,我上次试过用恒流源给短路的部分提供电流,

然后用高分辨率电压表去测个支路的电压,后来发现短路的南桥芯片周围的电压低,而且芯片发烫,呵呵,还测什么,一摸就知道了。

网友C:
14楼的也做主板的?

那恒流源不好搞啊

我搞个5v的开关电源  串个电阻?
怎么保护呢...

楼主:
最怕的是那种几十芯扁平插头焊接短路

最怕的是那种几十芯扁平插头焊接短路

而且有2个以上的话,不好取下来。

以前遇到的焊接短路,(漏锡了,外部看不见)

有两个插头一样的插头,每个30芯,,

2.54mm 那种,只好割断一条线来定位。

芯片坏,短路有数欧电阻时,摸是个好办法

网友G:
万用表电阻档分辨率太低了吧?

还是加小电流用温度法比较方便,
有条件的用热象仪看或用红外胶片拍照,
没条件的就用手摸吧:-)

当然,割线法也未尝不可,只是会破坏板子...

网友F:
RE:16楼的,我不是做主板的,

上次热插拔打印机的usb,把笔记本弄挂了,没办法才拆开看看的。我首先查了电源管理芯片的手册,把各个支路的保险电阻断开,发现南桥那一块3.3v短路了,于是下了南桥的数据手册,发现USB直接挂在南桥上,额头就冒汗,心里祈祷南桥不要有问题(我原先以为USB是通过单独的芯片桥接的)。接着用30V 3A的横流恒压电源调到3.3V,短路输出,把电流限制在800mA,再把它加在南桥的那组供电上,马上被拉低,然后用6位半的万用表去测芯片底部的电容上的电压,明显有区别,同时芯片发热,知道玩完了。气愤地向usb接口望去,发现USB数据线上本来有的TVS管的位置,没有放上去,还在主板上看到了made in CHINA, HP的机器,害得我花了250大洋换芯片(前面的帖子有提到过),更滑稽的是打印机也是HP的。

网友G:
USB也不能热插拔吗?

不会这么差吧?

网友F:
外设没有和电脑共地,都是开关电源,

你可以想象问题的严重性了。

网友G:
那也不至于啊,插头插进去时是先把外壳接通的啊

先共地再连接数据线的啊

网友F:
就是那个破铁壳不小心碰到数据线的金手指了~_~

网友H:
我做了实验

用3V锂电池串联一个200多欧的电阻,按照楼主的方式去测量一排电解电容(电容都并联在12V电压),我把一个电解电容用焊锡弄连锡……
还做了一次是串联80多欧的电阻……
结果不明显。

楼主:
呵呵,楼上朋友说说你怎么测量 的呀!

一般电流加的大,效果明显,当然要根据线宽来加。尺度的把握也很只要的。

用水泥电阻限流比较好。

你加的电流还比较小呀。

我加100MA-200多的电流,测量机毫米长的导线

用200欧姆档测的。

 正测电阻在3左右,反测为0。是比较容易找到短路点的,大家用得着的慢慢去

体会吧。会有收获的。
;;;;;;;;;;;;;;

你说电容并联在12伏电压?是什么意思?

是你加个了3伏锂电,还加有12伏?

网友H:
我是找12V对地短路点,当然12V与地有很多电容连着

我也是估计电流太小了,后来用80欧的,还是小了点吧,下次加大电流再试看看。插件电解电容比较难拔,我目的是为了找出是哪个电容短路。
我用3伏锂电池的目的是方便,可以拿起一个万用表和个连有电阻的3伏锂电池就可以用,方便别人使用,呵呵。

网友I:
顶下

这种方法不够精确,国外有专门的短路追踪仪,需从四个方向加恒定电流,根据测试点的电压判断短路点,个人觉得不错。

网友C:
19楼的故事讲的不错

一般热插拔的接口都有放esd的二极管的
估计是为了省钱,所以没上

哈哈

网友H:
主板USB接口很多都没有ESD二极管呀,难道……

我就看到一个刀片上的USB上有

网友C:
为了保险,你还是自己加一下吧 哈哈

网友J:
这个办法有点麻烦,还要加电源。

其实直接用万用表的欧姆档直接测量就可以了。本人用这个方法维修多块在ic座底下因为焊锡多而短路的电路板,1,2分钟就能找到。

网友C:
想想再问下

对于你图里面的内容
b=c=d=e
b1=c1=d1=e1

d1的负载短路,我测bb1或者cc1不也是短路吗?

还是不行啊,难道要断开线?

网友H:
帮解释下

b不等于c不等于d不等于e
同样……
他们之间有个很小的阻值。

网友C:
很小的阻值....

那比如我测bb1 或者cc1
换表笔,不还是测出来短路吗

网友H:
如果D D1是短路的

换表笔时,此两点b b1 或者c c1差别会稍微大点,
而换表笔测D D1时,差别很小,或者说没差别
这样结果出来了

网友C:
晕 楼主的说法 dd1差距在2以上...

网友K:
我的办法来的更快

  我们一般找一个50V/4700uF电容,充30V电,直接往电路板的VCC/GND上接,一个火花之后,短路点就被气化了,直接排除故障。而且短路点的PCB阻焊会变黑,指示短路位置,可以方便修复和清洗。

   如果板子上已经焊有芯片,那不能用30V那么高电压了,一般找个环牛变压器,铜板绕三圈,临时做个低压大电流的电源,一烧也能排除短路。

网友L:
楼上办法可行

我的DC/DC模块电源输入(工作电压12V)端短路,用限流5A的稳压电源接上去,电压被拉到0.1V,板子上摸不出哪里发热,估计得用热像仪才能看出来。

网友M:
很不错

这个方法不错,我到时一定要用用。

网友C:
re 37楼

电容充电了悬空电量能保持多久?
用小点的行不?

网友N:
很多年了,我一直用mV+电流源。

网友H:
对小短路,电击有的可以,很多不行

对于主板这种东西,短路好了,IC不知道烧了多少个!

网友K:
我的方法仅适用于空板子

   刚加工回来的板子,第一步就要检查短路,有短路就用电容轰它!

楼主:
flydesk说的很好,谢谢

引用 网友H: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33楼: 帮解释下

b不等于c不等于d不等于e
同样……
他们之间有个很小的阻值。
;;;;;;;;;;;;;;;;;;;;

加个电流就是“放大”
电流大,放大就明显。

对于只有万用表的朋友来说,能测量几处找到短路点就可以了,热像仪一般的

小公司估计也不会有。

用MV档  也是异曲同工。

mv 在表笔接触不好时可能误测。

比如有微小电压,你接触不好可能显示为0.0,从而漏判

用电阻档可以排除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C:
按你的说法

如果dd1短路

那测出来的结果就是bb1差别最大,cc1差别其次,dd1差别最小了,

是这样吗?实际呢?

网友O:
跟直接上电用电阻档测量没什么不同吧?

还是有点怕,怕搭进去一块万用表

网友P:
让俺想起了ICT测试...

网友Q:
我的看法

楼上说的有道理,不过,如图中那样,要是拿到一块主板不知道3.3V的走线经过了哪些元件的话,找起来也是很麻烦.

楼主:
呵呵,这样当然很麻烦

网友R:
没试过sharks的办法哦,不是很懂~~~

网友S(2014-01-28):
字看懂了,可是不理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