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多少倍以上必须多级放大?

楼主(2007-12-08):
OPA132单极放大多少倍比较合适?

网友A:
参考一下

放大倍数大了,反馈电阻就会变得很大,例如输入100k,放大100倍,反馈就得10M,过大的电阻会使系统不稳定,但用T形网络代10M,就能用较小电阻取得较大等效电阻,使运放能稳定获得较大放大倍数.
多级放大也不是万能的,级数多了容易自激

网友B:
跟频率和输入量级有关

没法一概而论

楼主:
OPA132单级放大多少倍比较合适?

供电 -5V-+5V

网友C:
chunyang 版主已经回复了,还重复问?

我顶多再补充说一句:根据你的需要而定。

楼主:
0.1v,10Khz

网友B:
选择合适的运放,一级就够了

网友D:
级数越多引入的噪声越多

网友E:
6楼正解

问问题时就是要说清楚情况,才能得到尽快解决

不然猜来猜去也都不得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