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沟道开漏和N沟道开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12-12):
(无正文)

网友A:
类似于晶体管的NPN和PNP

但不是输出什么高低电平,而是导通的必要的条件,至于输出什么则由电路形式决定,可以是开关量的,也可以是线性的。

楼主:
是IC的datasheet中提及的

一款IC的datasheet中提及有些输出pin是p沟道开漏的,有些输出pin是N沟道开漏的,实际应用中,这些IO的输出也是作为开关量来应用的;那么这两种不同的开漏形式在应用上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网友A:
二者的控制逻辑相反

如果是同一IC仅输出沟道类型不同,代表控制逻辑正好相反,其它的还要看外电路的接法。

网友B:
N沟道的MOS管应该是高导通的.P沟道的低导通.

N沟道的MOS管应该是高导通的.P沟道的低导通.

网友C(2011-07-12):
N沟道要上拉,P沟道要下拉

网友D(2013-01-05):
引用 网友C:

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