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教,有没有在3.3V电路中应用的反相驱动器?

楼主(2007-12-13):
    接数码管阴极,吸收灌入电流.

网友A:
关键在于电流大小

关键在于电流大小,电压只要大于数码管的压降就可以了。

网友B:
输出0不就是你要的嘛

楼上说的也要注意

网友C:
LVC 系列能输出 ±24mA 电流,够了吧?

最常见的如 16245
LZ 的问题,是否“反相”似乎无所谓,就是需要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