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水的压力计算方法。

楼主(2007-12-14):
(无正文)

网友A:
唉,先看成均匀的重量除以底面积啊

p=m*G/s=密度*h*s*G/s

实际上面积是一定会被约掉的,p=密度*G*高度h啊

网友B:
LS算的是压强,人家要的是压力

网友A:
你太外行了

行业术语你的压力实际上都是指的压强哦

网友C:
呵呵,行业习惯,压力传感器实际上都是压强传感器

但LZ指的哪个还真不知道(不知道他哪一行的啊)

网友B:
行业术语里压力就是压强?汗!

楼主:
明说吧。

  我要做的是,在太阳能热水器的出水口接一个压力表,根据压力,大体判断太阳能里面有多少水。
  我用的太阳能是手动的,有多少水不知道。
  我需要计算需要接个多大压力表。

网友D:
还跟形状有关。

网友E:
不好算,相干因素太多

网友F:
物理没有学好。。。

其实就是选表的量程?是吧?

网友G:
10m水柱压强=1kg/cm^2工程大气压 ,自己算吧。

网友C:
压力(压强)-> 水位

水位 + 容器形状信息 -> 水的体积

网友A:
唉,压力表就是测压强的,只和水柱高度有关,和总体体积

10楼正解,“其实就是选表的量程”

网友H:
P=pGH

F=P/S

楼主:
是啊,就是选表量程。

就是选个多少Mpa的表啊。

网友I:
10米水柱约0.1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