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光耦干扰

楼主(2007-12-14):
小弟在现场发现了一个问题,感觉所用的6N136干扰特别严重.如图,左侧是从外部进来的信号,VCC2为外部提供的12VDC电源,ERRIN1代表的是系统外部的错误信号.当系统正常时,该信号应该为低,0电平,用示波器检测大概有1V左右,12VDC大概有11.8V。但实际情况是,系统偶尔会监测到ERRIN1的正电平,从而出现错误。而将ERRIN1强行接到12VDC的地上,就从来不会出现问题,因此可以肯定不是软件的问题,而是来自于干扰。右侧的ERR1接到CPLD,再送给CPU,CPU中连续判断ERR1信号4次不变才认为是确切信号。可是尽管这样,仍然会发现误报。恳请熟悉光耦的高手们给些指点,该怎么样才能杜绝这种干扰。
感激不尽。急!

网友A:
ERRIN1“大概有1V左右”,这样能可靠吗?

光耦的LED的导通电压也就1V左右。
ERRIN1平时应接近0V,要根据ERRIN1信号源情况采取措施
12VDC在哪里?

楼主:
回楼上的高手

1V应该不影响光耦的导通吧?即便是1V的输入,与12V仍然有11V的压差,难道这不足以导通光偶的左侧吗?
12VDC是外部的电源信号,大概有80米的距离.
谢谢

楼主:
改动R68有好处吗

我感觉将R68改小一些,比如1K,这样可以使得左侧导通电流大些,这样是否可以增强防止干扰?

网友A:
前面是理解错误+断句错误,呵呵

看成了“……该信号应该为低,0电平。用示波器检测大概有1V左右,12VDC大概有11.8V”

ERRIN1强行接到12VDC的地不出问题,说明干扰作用在左侧。
还是要看ERRIN1的信号源是什么。如果是OC输出的晶体管之类,压降达到1V,说明导通不充分。
应该先定位故障,用示波器监测ERRIN1本身,看是否真有正脉冲出现

网友B:
增加导通电流肯定会增强抗干扰能力的

还有建议正常时光耦是不导通的,因为正常的时间多,如果使用多个这种电路,可以节省功耗。

网友C:
抗干扰都是麻烦事

  是因为ERRIN1是在杂波毛刺,当杂波毛刺的高电平时间满足6N136的导通时间时,光藕输出为高。这个时间够长时,CPU即检查到有效信号,但实际是错误的信号。
     杂波通常是高不是低,建议你把光藕的用法反过来用,在光藕的输入两端加接分压电阻,当输入的信号为真实的0时,分压电阻的分压电压才可以让光藕导通有效(有一个范围的)。
     如果用法不能改,有条件的话就在信号线上加磁珠,把程序的采样时间加长。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网友D:
问题在前端,描述要详细

80M是什么意思?VCC2,信号和地都是80M外加入的?

网友E:
你要先监看一下ERRIN1的波形

分析故障信号和杂波,然后才好确定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网友F:
不是6N136的3脚固定接地吗

2脚接脉冲信号控制的吗

网友G:
最好的办法

光藕不可以,可以用ADUM信号隔离芯片替代,绝对好使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的指点

下面我说说现场的情况。因为当时上网已经不太方便了,所以未能及时上网来看看各位高手的答复。虽然最后现场的情况已经不再误报,但是从示波器的结果来看,事实上这个问题仍未彻底解决。示波器显示仍然有一定的干扰,只不过幅值比以前要小的多了。现场的做法是7、5之间接一104电容,结果不够理想,随后又在3对12V GND地接一104电容,才得到了控制。干扰源来自于该光偶的下面另3个光偶,同样为136,只不过接受ERRIN的是输入,而另3个光偶是输出信号,输出信号的频率为10K,所有的光偶都是用的外部的12V电源和地。干扰信号的频率也是10K,但示波器显示电源非常平稳,因此干扰不是在这一端形成的,而是在另一端(提供12VDC的一端,发出ERRIN信号,接受3路10KHZ的信号)形成的,但在这一端得到了放大。
抛开另一端的电路不说,从这一端136的用法来看,是否有问题?该怎么样才能改进呢?因为小弟下面要重新做板了,希望在新板上可以杜绝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H:
主要应该"看ERRIN1的信号源是什么"电路

前面高手已经提示了

网友I:
在光耦的2个电源边上都要加去耦电容

R68为1.5K,那么If=7.5mA左右,I/O对7.5mA灌电流是否能够承受?

是否是7.5mA灌电流导致I/O输出不到0V?

还有EN脚和电源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