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07-12-14):
图中传感器的输出范围是0--5V,AD转换参考电压是2.5V,传感器输出有高频分量,故在前端加一个滤波器。
    后边是要把电压缩小1/2,结果缩小了近20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的放大电路问题处在了哪里?
    还望CHUNYANG和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采用正负9V双电压给LM324供电。

网友B:
单电源你用两级反相放大?

还有传感器输出最好加一级电压跟随

楼主:
呵呵,谢谢

还有传感器输出最好加一级电压跟随  ---  不用了,我的传感器里面把放大电路做进去了

楼主:
这样可以了吧?

网友C:
会不会是滤波器的衰减呢?

网友D:
C12还要去掉

C12还要去掉,这里是正反馈,有害无益。
后面的电路差不多了,不过输出是2倍放大的,而不是1/2。
可以将运放接成跟随器,在输入或者输出端衰减都可以。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如果传感器使0~5v,那运放电源至少要宽3v,也就是-3~+8。推荐用正负9。
如果是输入衰减,电压可以降到正负6.

楼主:
谢谢

不过C12不能去掉吧  这是一个典型的二阶滤波器,去掉后我就没办法保证要求的通带特性了。至于增益我还得算算,“可以将运放接成跟随器,在输入或者输出端衰减都可以。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这个考虑过,先尝试用一个运放解决。“如果传感器使0~5v,那运放电源至少要宽3v,也就是-3~+8。推荐用正负9。如果是输入衰减,电压可以降到正负6.”---- 这个我一定要尝试一下,呵呵。
     谢谢taoest和各位,谢谢,还望继续指点!激发我这个低智商的脑袋瓜!哈哈。

楼主:
直接摔减

网友E:
应该使用电阻衰减的

使用运放衰减好像没有听说过,好像记得运放一般不要作增益小于1的应用

网友F:
你的二阶BUTEEWORTH滤波器设计的不对

电路形式是对的,但参数不对.
C11,C12,R11,R12都是有公式计算出来的,不是想你那样随便取的

按你的电容电阻参数,不知道是什么滤波器,他的特性和截止频率也没

办法判定,所以信号很可能就被衰减了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