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晕,昨天晚上8时左右显示器突然**...今天中午才修好

楼主(2007-12-16):
我的PHILIPS 107F4显示器突然黑屏了,无任何显示,关机再开,故障依然。不开电脑时,本来指示灯要变成黄色的,现在一直是
绿色的了。前几天出现过行幅变窄的现象,不过拍下又好了,但是昨天用着用着突然就黑屏了,估计是行逆程电容什么的东西松了,
结果电压太高,行管终于熬不住被击穿了...

    拆开显示器,拿出电路板,看了看好象也没什么地方明显松动的,没办法,只好用烙铁将比较大个的元件引脚都补焊一遍。弄完
后测量了一下行管,果然击穿了,三个脚之间的电阻都几乎为0了,我晕。拆下来,看了下型号为BU2527AF。借同学的电脑下了份数据
看了看,发现自己没有合适的型号替换,只好去外面买个...

    跑去解放路买了个拆机的,花了4块钱(车费花了8块,我晕...)涂了点导热硅脂,装回去再开机,哈哈~~~一切恢复正常,又可以
来灌水了~~~

后记:

    昨晚就是投票结果出来的最后关头,显示器居然罢工了,我郁闷...不让我看最后的投票结果,跟我闹脾气了?这显示器咋和女人一样这么
小家子气呢?就算圈圈能拿到笔记本,也没打算不要台式机了呀,再说了,在这个社会,男人有个三电四脑什么的是很正常的事呀~~~

网友A:
只烧了行管算幸运

回扫变压器烧了才麻烦,想换买不到。

网友B:
好有个性的显示器...

楼主:
要是她敢这样,那我可真不要她了...

还好,行管击穿之后,过流保护马上起作用了,然后就是不停的试着启动,但都是不行。

另外这个管子比较好买,我跑到解放路,问的第一家就有得卖...顺便就买了2个,万一
装上去马上烧了还有得再试~~~虽然是拆机货,但是说明它已经经受过考验了~~~~~

网友B:
呵呵,为什么是“她”?而不是“他”呢?

圈圈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C:
呵呵这么使小性子~~~~~~~~~

楼主:
哈哈~~~电脑是我小老婆~~~~~~~

楼主:
当然是CRT了~~~~~~

网友D:
圈圈不是要换本本了吗,还修那玩意干嘛?

网友E:
原配的好

网友B:
圈圈想左拥右抱呗

网友F:
该换液晶了

网友G:
去年我一个邻居说他的lcd显示器坏了,

早上起床后开电脑,结果显示器后面一股烟冒出来。然后就坏了。
我过去帮他修理,打开显示器后居然发现只烧焦的蟑螂,正负短路了。

拿掉蟑螂后,用洗板水清洗了一下。

上电开机,没有问题。

找到一只真正的bug。

网友H:
我晕,这也加条裤,哈哈

网友I:
呵呵,CRT是好东西

CRT真是好东西,效果好,寿命长,价格又便宜,就是笨了点。俺在广州石牌西买过好几部2手的21寸纯平CRT,都是Sony、Sun之类的大牌子,才3XX一部,下次你的Philips再挂就别修了,到那边淘去。
贴张美图,上次看到的一部2手Sony高端机器,24寸的16:9机型,可惜价格要2K左右

网友J:
自己维修电器,是种业余享受

网友K:
把行幅变窄的原因找到...

要不行管还有烧的可能

网友L:
中文

少累哈,咋天俺的手写板写不上中文了,别的软件中都能写,就二姨家写成乱码,装了ie7.0就好了,但却少了"普通,ABC,预览"三个功能,今天只好忍痛又退回IE6.0,TMD,竟又好了.晕

楼主:
估计是行逆程电容松了,已经补焊过,现在暂时未出现变窄

网友M:
羡慕各位!

大家在CRT方面都有拿手的,我从工作一直就接触的是LCD,压根都没碰过CRT,修起CRT来还是头大啊!

网友N:
LZ跟我家CRT牌子型号一样.嘿嘿!

网友O:
CRT的没拆过, 高中的时候老师说有高压

以后就没敢拆过.

俺的显示器5年也没出问题, 也没拆的机会.

00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见识了, 要是我, 我一定找厂家修.(看来思路就是不一样)

网友P:
CRT的性能很好的.

CRT的性能很好的.

网友Q:
呵呵,上周刚修好台15寸的CRT,今年修了6台,没挣一分钱~

网友Q:
感觉大部分CRT的故障源头就一个:焊锡因热疲劳出现裂痕。

网友R:
果然是牛人,

不过从信息里推断出电脑00好像在天津

楼主:
倒塌……俺在广州。解放路这种地方多了去了...桂林好象也

我以前还在桂林的解放桥那附近买了一些旧电路板…………

网友S:
圈圈什么时候生产CRT显示器了?

引用 网友N: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25楼: LZ跟我家CRT牌子型号一样.嘿嘿!

这computer00牌的显示器肯定不错!

网友T:
9楼: 哈哈~~~电脑是我小老婆~~~~~~~

这显示器咋和女人一样这么小家子气呢?就算圈圈能拿到笔记本,也没打算不要台式机了呀,再说了,在这个社会,男人有个三电四脑什么的是很正常的事呀~~~

网友U:
呵呵!

行管击穿是常见问题

网友V(2014-01-28):
感觉最后几句才是亮点,同意

网友W:
LZ还用CRT,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