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电源IC后面的波形失真,偏移了

楼主(2007-12-16):
波形不像正常的矩形波了。
是哪部分电路出问题了呢。
直流电压量出来还是1.25V,正常。
可惜没有电路贴出来~~

网友A:
什么叫偏移?能画个波形图来看看吗?

楼主:
大概画个图

不正常的波形大概是这样了,很乱……

网友B:
把电原理图也贴出来

这种现像,往往与结构和工艺有关。

楼主:
波形测量点是L2左端,R4、R5的波形也是如此失真

波形做点改动

网友B:
怎么看怎么像是仿真图

“波形很乱”是用示波器看的,还是仿真出来的?

网友A:
不会是你示波器的问题吧?触发没调好?

楼主:
图是我按照示波器上看到的显示现象画的,没仿真

我在示波器上看到的波形就是那样,
在正常的板子上我按下自动调节就出现如上图的正常波形,
当在有问题的板子时就出现了波形很乱的现象,
所以触发没问题,示波器也是没问题的。

楼主:
纳闷了

波形不正常,测量电压正常!
也引起了后端电路的异常!

楼主:
波形问题还没解决,还有个问题:

R4为什么用2.2欧的电阻,R5用0欧。

楼主:
结论不敢独享

造成波形不对的原因是电容(1000uF)少装了!如下图
少装电容造成此现象的原理我还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