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visual C++的问题

楼主(2007-12-17):
问一个visual C++的问题

CString 指针怎么赋值呀?

比如我有一个子函数,入口参数有一个CSTRING 指针
void calc_string(int k, CString *str)
{
    CString eee;
    if(k==1)
        eee="microsoft";
    else
        eee="Borland";
    str=eee; //这样不能赋值,我是想让str把计算出来的eee带回到主函数去。应该怎么写呀?

}
如果不是指针,就好办多了,直接写str=eee就可以了。但是这样母函数的值不会变。

目前我是用最古老的char*指针解决了问题;
可是,如果非要用CString来返回值,函数语句要怎么写呀?
类似的,我如果用CArray指针代入值函数,比如CArray *arr;
那我要给arr的第N个单元赋值也会有同样的麻烦.

网友A:
(*str)=eee;简易恶补一下c/c++。VC++不是语言

网友B:
可以使用strcpy函数

楼主:
2楼的办法我试过了,好像不行哦

这是对象指针,被重载过的操作符

3楼 的strcpy我用过了,可以,但是我就想知道对象指针怎么玩

楼主:
来自CSDN的答案

CString一般是不用指针的,用引用,微软的MFC函数都是这么用的。
void       calc_string(int       k,       CString       &str)
{
CString       eee;
if(k==1)
eee="microsoft";
else
eee="Borland";
str=eee;

}

网友C:
直接用return不更简单一些吗?

网友A:
那是你的条件没说明,可能你只在外面定义了一个指针

而没有定义对象……

像下面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
void return_cstring(int flag,CString *str_test)
{
    CString eee;
    if(flag)
    {
        eee="aaaaaaaaaaaaa";
    }
    else
    {
        eee="bbbbbbbbbb";
    }
    (*str_test)=eee;
}

在外面:
CString str_test="";
return_cstring(1,&str_test);

执行函数后,str_test="aaaaaaaaaaaaa"

如果你在外面只定义了一个指针,想返回人家函数内部的局部变量,是不可能的。函数一返回,局部变量就销毁了。

网友D:
你非要用指针就得这样用

void calc_string(int k, CString *str)
{
    static CString eee;
    if(k == 1)
        eee = "microsoft";
    else
        eee = "Borland";
    str = &e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