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簧管

楼主(2007-12-21):
有谁给指点一下干簧管(Reed Switch)的动作原理?

网友A:
受磁性的吸引,断开和接合

有的受热膨涨 产生扭曲而断开

网友B:
两个铁磁性的衔铁,被磁场磁化后带有不同的磁极而互相吸

楼主:
下面的看不明白

Pull-In Ranges Available    Switch AT before moducation   Ampere Turns(AT)  6-10,8-12.5,10-15,13-19

网友C:
干簧管的衔铁触片处于同一磁场中时相当于上下错位的两块

触点的极性正好相反于是吸合外部磁场撤除时,衔铁的磁性消失,触点靠弹性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