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C高手---你在哪里?

楼主(2007-12-21):
我做这个图3年了,月批量上千万PCS.最近有电压,或电流跳动问题!

楼主:
如下

电流在50-150MA来回,电流小时波形中间的阻塞时间变长而不稳定.

各个元件都单独换不好,不良品是用运气来维修.......

网友A:
量这么大,最近才发现?

是不是元件的质量问题呀?
成本这么低的板子也修吗?恐怕来人工都划不来.

楼主:
下面的你不是得吓一跳

电   阻:0.0032*16=0.0512
电   容:0.013+0.015+0.018+0.02+0.018=0.084
二极管:0.036+0.02+0.026+0.02+0.038+0.24(7彩灯)=0.38
三极管:0.056+5*0.38=0.24
变压器:0.21
PCB:0.15
LM358:0.12

合1.235元*币
----------------------全世界几个有手机的没用过的施行充电器电路

真不知量产了多小了..

网友B:
LM358 超便宜啊。 哪里进的货

网友C:
LM358 超便宜啊。 哪里进的货?我用的是0.2元个。

楼主:
是这个.哈哈

0.12元,它就值这个价

网友A:
其实你的电路也算是中规中矩

不过我没明白干嘛用那么多二极管,我拆过几个,都没你用的那么多
你的原因是不是假负载小了?

网友D:
算上外壳人工,利润等 2块钱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E:
类似于电磁炉的“馒头波”

首先汗一个! 国人的“智慧”真的不简单!!!

半波整流无滹波电容,开关管C极就是这个波形,包络线就是半个周期嘛。

一个大大的隐患:由于RCC在低电压输入时,频率会变得很底,同时占空比会增大,所以峰值输入时,占空比要设计得很小,保证在过零时占空比不大于0.5,否则开关管导通时间太长,变压器很容易饱合。

不过,这时的输入电压比较低,电流也不会太大,如Pcm裕量充足,倒也无妨

网友F:
学习了,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电池极性自动判别电路,很巧妙,
课堂上学不到的技术,

楼主:
回14楼

入300V直流:空载频率在130K-200K,带载20K-40K(400mA)

占空约1/3

变压器:    初级,148T.反馈,18T.次级,14
           初级电感,2.6-3.4
国产差的磁芯,可否出现饱和?

网友G:
元件单独换不好就是电路板或220的事儿了

网友A(2008-03-31):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