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电路的并联电容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7-12-21):
另外反相积分电路和反相放大电路有什么区别?

楼主:
打错了,应该是并联电阻?

网友A:
如果问“积分电容为什么并联电阻”更专业点

没电容还能积分?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忙,说话总是东一句西一句的

网友B:
没有电阻就不是运放了。

没有电阻就不是运放了。

楼主:
书上的标准积分电路上,电容两端不并电容啊

网友C:
提高工作稳定性,,

没有会有漂移引起输出不闻

网友D:
不一定要用电阻

但一定要有“稳定直流工作点”的措施

网友E(2012-02-23):
防止过增益

网友F:
7#正解 如果没有并联电阻的话 有可能运放构不成反馈通路 所以工作不稳定 所以一般并联一个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