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LM317好呢,还是用LM2575-5.0V好?

楼主(2007-12-23):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2575好

317是线性稳压电源,你的输入电压较高,电流大的话,用317会严重发热,效率很低。不过2575对设计的要求比317严格的多,要仔细看器件手册。

楼主:
WR

chunyang techer,thanks very much for your help!

网友B:
显摆显摆英文

还错了三处。

网友C:
意思到了就行了,哈哈~~~~

网友D:
我知道哪里错

techer  chunyang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网友A:
可楼上还是有错啊

楼主:
WR

呵呵,有趣!
WR=write back,回复。
谢谢大家的光临!

网友:
///

严格来说 名字还要 大写 Chunyang
不过别人的 ID 本来就是 chunyang
我们作为旁人 也不好意思 修改别人的名字拉
因此直接把名字搬过来
使用chunyang 也没有所谓的拉

网友:
没有见过这些缩略语,难道是 myic200610 自己创造出来的

楼主:
WB

呵呵,看看下面的图片,我看回复还是用write back=WB,更妥当些!呵呵!大家看呢?!

网友E:
怎么讨论起英文来了?

如果电流小、对输出纹波要求高、无功耗要求的话,用LM317更好。

楼主:
RE

楼上说的我怎么看不懂了!越看越糊涂了!
呵呵,不对吧!

网友F:
看电流大小

看电流大小,几个mA,肯定是317好。

网友G:
要看几个参数

电压差,功耗,电流,纹波大小等
还有不管对方是名字还是ID,既然称呼就要加:Mr. 不能直呼其名(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