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带达林顿输出的红外接收管?

楼主(2007-12-23):
有没有带达林顿输出的红外接收管?

网友A:
很多

常见如4N29-4N33

楼主:
版主似乎没看清楚我的问题哦

是“红外接收管”,不是光藕哦

网友B:
红外接收管主要看灵敏度大小,不用管里面的结构

输出电压的大小还与外接的电阻的大小有关

网友C:
外接成一个达林顿也很容易

楼主:
TO awey:

 红外接收管主要看灵敏度大小,不用管里面的结构

输出电压的大小还与外接的电阻的大小有关

我想和里面的结构应该还是有关系的吧,否则就不会有达林顿输出的光藕了啊

网友A:
呵呵,是忽视了

分立的红外接收管无必要做成达林顿输出,自己接就可以了,完全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