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z在玩激光**吗?哈哈,小心别走火哦

楼主(2007-12-24):
情况是这样的:现有一个24V开关电源(输出功率足够),空载情况下测得输出电压为24V,接上电阻负载时,输出电压也为24V,但接上二极管负载后,再测输出,发现输出只有18.24V左右。(此时这组二极管均已全部导通,此时测得回路电流为30A左右。)感觉很奇怪,不知是什么原因
电路图如下:

楼主:
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大家帮忙看下是为什么?

搞错了一点点,电源电压应该是24V,不是18V

网友A:
30A!? 二极管没烧掉?

限流电阻都不加,强!

网友B:
你的开关电源功率多大?现在30*18=540W了。

网友C:
当然是18V

电源没烧就不错了.

用电路原理分析下就知道为什么了,当然是电路原理的实际模型,而不是理想模型.电源内阻当限流电阻了,6V全消耗在内阻上了.

驱动这么的多LED,最好用恒流源,而不是电压源

网友D:
加个限流电阻试试

网友E:
30A?

楼主如果确认电源功率足够,那或许测量有问题吧?万用表不会用?

楼主:
继续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忙。
我来解释一下吧。二极管是不是普通的LED,是大功率激光二极管(LD),伏安特性跟普通的二极管差不多,不过每个的最大电流可到30A+都没问题,所以不用担心会烧。电源本身也带有过流保护,接上去也没触发过流保护,不过如果少接了一两个的话会触发电源本身的过流保护。

网友F:
5楼是对的当然消耗在内阻上面啦

5楼是对的当然消耗在内阻上面啦

网友G:

你可把激光炮换成电阻,让电阻也流过30A,再量电压,就可验证了

网友H:
此时电压就是8个二极管的压降

    每个二极管的压降就是2.28V,同样你用一个这样的二极管加在3V的电池两端,电池两端的电压也会变成2.28V

网友I:
负载太重所至

负载太——————

网友H:
二极管的压降

每个二极管的压降就是2.28V,同样你用一个这样的二极管加在3V的电池两端,电池两端的电压也会变成2.28V

网友E:
原来如此

原来是激光LD,

其实觉得只要你的每个管的电压和电流达到你的要求,电源也没有过载应该就可以了。
30A的电流很大,随便一点电阻都有很大的压降了,包括接入导线的电阻。
计算下:(24-18.24)/30=0.192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