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A出问题了,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07-12-24):
开不了机.
开始以为电池坏了,后来我把电源线引出来了.接到实验室的稳压电源上,调到3.7V供电.发现在上电后能显示开机画面,工作电压大概500mA.但不到2秒后,电流降为0,电压还是3.7V.我怀疑是不是保险丝烧了(能自恢复?),各位大虾能不能给点意见.
PDA型号是palmone zire 72,先谢谢了

网友A:
你看开机后,电压是否还维持在3.7V?

楼主:
to computer00

是在3.7伏的,电压没有变化.就是电流变化感觉有点像过流后电路被保护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