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限流电阻阻值怎么算!

楼主(2007-12-24):
请教:
LED限流电阻阻值怎么算!

网友A:
LED是非线性元件

其V-I曲线可以近似看成两条直线。即导通电压以下电流为零,导通电压以上电流不定,可以是任何值。
红色LED导通电压约1.6V,绿色约2.1V,蓝色约3V。
供电电压减去各LED导通电压,除以所需要的电流。

楼主:
RE

楼上的,非常感谢你的指点!
再请教一个问题:LED所需要的电流怎么知道呢?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给看看,好吗?

网友:
问问 2楼 maychang LED灯是不是 PN结啊??

怎么导通电压不是 0.7V 的呢??

网友B:
好象是 PN结

网友A:
回4楼 88088

LED是PN结,但材料不同,PN结导通电压也不同。0.7V这个值是对硅材料而言,锗材料就不是0.7V。LED不同颜色,用的是不同材料,所以电压值也不同。
光耦一次多半是红外发光管,其导通电压约1.1V。现在还没有紫外发光管,将来如果造出来,导通电压一定很高。

回3楼 myic200610 问题
LED需要多大电流,那是你自己的事。需要亮一些,就要让电流大一些,但不能超过该型号LED允许的最大值。该允许最大值与管芯面积有关,由制造厂家规定。

楼主:
RE:maychang

谢谢你,maychang!你真是个热心人。
给推荐几种LED,好吗?

网友:
maychang 你辛苦拉 要你打这么多的字

网友A:
回7楼 myic200610

到市场上去,能买到什么算什么。市场上一般很少进口货,都是国产,有些是台资厂,不过台资厂生产的也并不见得就好。

网友C(2018-10-04):
LED灯一般过流10mA左右,电压降0.7V左右,电压降差别稍大一点要看具体手册,算限流电阻方法:(供电电压-电压降)/过流值=限流电阻阻值,有时候算限流电阻时为了简化计算可不考虑LED灯的电压降,比如3.3V供电,直接3.3V除以10mA得330欧,这样把330欧电阻串进LED灯电路中实际过流会比10mA略小,但这也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