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Master还是Slaver?

楼主(2007-12-25):
做一个测量的产品,单片机控制LCD显示。由于该产品不能直接测量气压,故预留一个USB接口,压力传感器测得的数据通过USB传到该测量设备。请问我的单片机如何设置,是主还是从?

网友A:
要以主机形式工作

网友B:
理论上做HOST或者是Device都可以实现,看你怎样方便了。

楼主:
多谢指点

单片机还和一个蓝牙模块UART连接,USB与单片机也是UART,但与蓝牙不同时工作,不知会不会有电平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