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问题求教

楼主(2007-12-31):
不规则的上下盖,20厘米*20厘米,上盖要求茶色透明,下盖无要求,开一个塑料模具,是否要分成两个模具来开,估价要多少,有比较熟悉的朋友介绍一下吗?
谢谢!!!

网友A:
参考一下,你得先算出产品材料费

要按实芯长x宽x高算哦,再根据量多少决定一模出几个(有几个因素,1.产量;2.注塑机克数;3.产品复杂度,四面抽芯的就不宜一出几),每模出得产品多,产品的合模费就下来了.
模芯比产品得大一点,一般为1.5倍以上.
可能你还是一头雾水,请记住这八字真言:  对工对料,对本对利!

快速模具价格计算法[转]

模具价格计算

1.经验计算法
模具价格=材料费+设计费+加工费与利润+增值税+试模费+包装运输费
各项比例通常为:
材料费:材料及标准件占模具总费用的15%-30%;
加工费与利润:30%-50%;
设计费:模具总费用的10%-15%;
试模:大中型模具可控制在3%以内,小型精密模具控制在5%以内;
包装运输费:可按实际计算或按3%计;
增值税:17%
2.材料系数法
根据模具尺寸和材料价格可计算出模具材料费.
模具价格=(6~10)*材料费
锻模,塑料模=6*材料费
压铸模=10*材料费

模具报价估计

1、首先要看客户的要求,因为要求决定材料的选择以及热处理工艺。
2、选择好材料,出一个粗略的模具方案图,从中算出模具的重量(计算出模芯材料和模架材料的价格)和热处理需要的费用。(都是毛胚重量)
3、加工费用,根据模芯的复杂程度,加工费用一般和模芯材料价格是1.5~3:1,模架的加工费用一般是1:1。
4、风险费用是以上总价的10%。
5、税
6、设计费用是模具总价的10%。

模具的报价策略和结算方式
模具的报价与结算是模具估价后的延续和结果。从模具的估价到模具的报价,只是第一步,而模具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模具制造交付使用后的结算,形成最终模具的结算价。在这个过程里,人们总是希望,模具估价=模具价格=模具结算价。而在实际操作中,这四个价并不完全相等,有可能出现波动误差值。这就是以下所要讨论的问题。

网友B:
至少是两个注塑模,可能不止两个

至于价格,要看你的成品形状复杂程度而定,很难说。
最好多找几家模具厂咨询。

楼主:
这样的

这两个形状不怎么规则(多边形的,有点像中国地图的样子,上盖透明(AS塑料)下盖普通),但是里头就是一些锁螺丝的柱子和一些安装孔 !
我这边开一个无线遥控器的外壳一出二(有12个按键孔)的个人开4000就可以了!
按照这样不知道20*20 CM的盖如何估价?

MAYCHANG答谢能否指点一二,多谢了!!!

网友C:
形状是否规则不重要,关键是能否脱模以及精度

    另外就是模具的材料,这些都决定了模具的价格,几K的模具费根本做不出像样的产品。ipod一代的外壳简单吧,但按照Apple公司的质量要求,模具费下来至少要十几万/穴。
    估算模具的费用主要根据模具的大小(由注塑件的尺寸决定)、材料(影响实用寿命和长期精度)、加工手段(由形状、精度和表面处理工艺等综合决定)及是否需要特殊构造如抽芯、行位、多色注塑等等共同决定。

网友D:
主要是根据你的要求

而且各模具公司的开价也是有很大的区别。
一般欧美和日本企业的开模费都很高,其次是台资,在下来就是内陆企业,而且内陆的也属浙江企业的开模费用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