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我推荐一组无线芯片吧

楼主(2008-01-02):
    小弟刚接触无线,想实现无线的傻瓜传输,不用软件控制,只用硬件实现,发射芯片把数据直接发送,接收芯片光接收,大家给我推荐一款发射芯片和一款接收芯片吧,谢谢了。

网友A:
稍好点的芯片都要进行软件配置和操作

只有分立元件的OOK发射机和传统的超再生/超外差接收机不需要软件介入,或者直接购买成品通明传输型模块。

楼主:
我是想做一个传输红外信号的无线中继器

    由于红外信号的载波频率、传输速率等不定因素的限制,要是用软件实现中转好像不大可行,现在考虑直接用硬件收发,不进行软件处理。

网友A:
那样成本反而很高,而且效果很差,红外和射频无线的传输

应该先还原红外基带信号,然后重新编码配合射频无线信道,传输后再转成红外基带,最后调制红外发射即可。这样的结构看起来麻烦,但麻烦只是一次,其性能是直传所远远不能比的,价格反而甚至更低。

网友B:
去我的博克看看

有现成的方案,别找了
嘿嘿

楼主:
可是,请问chunyang

我是给普通家电做的传输桥,红外的波特率、载波频率不同,用硬件直接传输还能达到近似信号,但用软件好像很难实现啊。

楼主:
感谢冬瓜!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怕无线传输时别的板子离的比较近,不小心把信号转发了,那就乱套了啊。没有软件的id教验不好解决阿,请问各位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所以必须采用我说的方法

    这样射频无线部分可以实现唯一性甚至能保证信号的完整性,基带内容则是透明的,如果红外载波不是38KHz,设几个跳线或用其它方法如键盘交互等设置一下即可。绝大多数红外系统的载波都是38KHz的,即使不是,频率也有限,可轻松涵盖,而且该方案稍加扩充可实现自学习,可彻底脱离红外遥控器独立操作。

楼主:
请问接收红外信号时,也不知道载波频率和波特率

怎么接收红外信号呢?

楼主:
请问chunyang,红外接收要几个管啊

是不是要有不同载波频率的接收管啊,一个载波频率一个管,那不是要4、5个了

网友A:
红外接收管都一样

想通用的话只要不选择自带解调器的一体化组件自己用红外光敏管+放大解调电路搭,什么载波频率都能适应。自带解调器的一体化组件一般都是固定载波频率的,但基带不作限制。

楼主:
谢谢chunyang

又解决了一个问题~
在各种载波情况下都发送一次红外信号也可以解决发送载波频率的问题吧;但波特率不能确定啊,我想了一个不太好的办法:采上升沿和下降沿之间的最小时间,当作传输一位的时间来计算波特率,但这么算有不对的可能,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波特率问题可以回避

红外系统工作在OOK模式下,基带信号跟普通串行信号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甚至可以没有“波特率”的概念,所以最佳的办法是基带波形拟合而非去分析什么波特率,否则能实现的只是你想要的一个子集。

楼主:
我比较笨,还是不明白阿

好像不少红外协议是通过高低电平占的比例来表示逻辑1和逻辑0,而且各种协议的高电平比例不相同,还要把接收的红外信号做为数据进行转发,这样能兼容各种协议吗?

楼主:
硬件实现新方案

在东瓜哥方案的基础上,选用频带很窄地无线芯片,使用拨码开关,通过改变电容或电感大小来改变无线收发模块的收发频率,用户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随意设置频率(可有2的N次方种频率),从而尽量避免互相干扰。好像类似于无绳电话。大家来评判一下吧。

网友B:
不做评价

嘿嘿
低成本的搞法一般都是同频的,只是错开使用时间而已,同时编个地址码
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还要设置频率,这种搞法在这种产品中豆腐都整成肉价钱了

楼主:
东瓜哥,我也是没办法啊

我转发的是民用的普通红外信号,没有地址码啊,用户也不会注意错开时间使用的,现在用硬件实现还想不到简单的方法啊。

楼主:
还有一种软件实现方法

通过定时器记录高低电平持续时间,定一个表示时间的字节的协议,当超过一定时间没有电平变化认为一个数据包接收完,转发这个数据包。各位觉得软件和硬件各自有缺点是什么,哪个比较好一些。

网友A:
地址码是你后加的,跟红外信号无关

你这个项目适合用台系廉价MCU配合分立元件OOK无线发射+超再生接收实现,兼容性不必100%,你考虑的太复杂了,那就得用复杂的方案,面向普通消费电子是不允许的。

楼主:
请问chunyang

地址码怎么后加啊,不太明白。
硬件转发,没有时间延迟,如果后加上地址,红外信号已经转发出去了,能解释一下吗?还有硬件的话是无线模块还是别的芯片发地址啊。

网友A:
用软件加啊

当然会有延时,但人感觉不到,信号转发是MCU控制的,你说的现象不存在,看来你还缺乏通讯的基本概念,要好好补课了。

网友A:
简单说说过程

    最佳方案:
    遥控器红外发射——转发器红外接收——转发器解出基带,然后重新编码并生成协议,地址码在这个时候附加——转发器发送无线信号——接收器接受无线信号——接收器解码并恢复红外基带信号,干扰滤除、地址校验等在此步处理——接收器发射红外信号。该方案需要MCU执行,只要软件编写到位,可以适应任何红外遥控器的转发,即使有新的编码也可以通过升级固件程序来适应,如果采用双向传输,还可得知遥控指令是否被执行,甚至可以反馈某些被控对象和环境的信息。性能和功能是本方案的优势。
    比较简单的方案才是直接转发法,该方案无需MCU,但无法处理同频干扰问题,对无线信道的传输带宽的要求也较高,抗干扰能力差,而且未必能兼容所有类型的遥控器(还是和传输带宽有关),但普通家用遥控器的转发这么做足够了,不需要全兼容,便宜是其最大优势。

楼主:
我理解错了,还以为硬件方案加地址呢

我理解成通过纯硬件转发,但通过一个延时器把红外信号延时后转发,同时还有一个发送地址的芯片,当检测到有红外信号马上发送地址,达到先发送地址后转发红外信号的效果。

楼主:
我想使用纯硬件方案

我想使用纯硬件方案,通过开关选择不同的电容/电感来改变频率,我想有256个频段可选,哪位帮我推荐一组比较便宜的无线收/发芯片。

网友C:
摩托罗拉早期有一款并行PLL

95年刚来深圳时,学习时用过,8位并行控制,刚好256个频点,型号记不得了。
当时就不好买,现在即使找得到也可能是天价。
另外,VCO、环路响应、射频放大、天线LPF等对新手来说难度太大。

chunyang的CY219X系列也许更适合你,用成品模组可以大大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当然,如果你想把项目本身作为一次磨练的机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A:
现在的无线收发芯片没有用开关来选择频率的

    都是软件配置,需要用MCU介入才能实现开关切换。用廉价方案想取得稳定的效果,只能用声表面三点振荡器结构,但声表面器件的规格有限,只能实现不多的频点且不能更改,用LC本振虽然可以实现,但稳定性太差没有实用性。类似的,纯硬件加地址也是不现实的,你只能在高端方案或廉价方案中二选一,关键是市场定位。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看来纯硬件好像不太可行了,如果不能用LC本振稳定的调整频率,很容易产生干扰,以后可能会有很多麻烦。好像唯一可行的就是软件方案了,成本高就当做奢侈品卖,看领导怎么想了,弄不好项目要泡汤了。

楼主:
再请教一下红外载波的问题

接收不同载波频率的信号需要不同的接收器件,但领导提出是不是用一种载波器件接收各种频率的载波,他说用过38k的接收器件接收38.5k的信号。38k载波接收器件能正常接收多大频率范围的载波信号呢,距离在6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