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强制转换问题

楼主(2008-01-02):
#include"pic.h"
bit bintemp;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bindata=0x697d;
    unsigned char i,disp;
    for(i=0;i<16;i++)
    {
       bintemp=(bit)(bindata&0x8000);
       if(bintemp)
       {disp<<=+1;}
       else
       {disp<<=1;}
    }
}

编译的时候通过,
但是我看汇编过来的程序并没有翻译成功。
看了一些资料,说,要最低位才能转换成功,
我改成bintemp=(bit)(bindata&0x0001);结果同样不对,
我看变量窗口提示我,bintemp为restricted memory.请教各位,如何做。
接触PIC不久,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A: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bindata=0x697d;
    unsigned char i,disp;
    for(i=0;i<16;i++)
    {
       if(bindata&0x8000)
       {disp<<=+1;}
       else
       {disp<<=1;}
    }
}

楼主:

呵呵 确实简单 谢了 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