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自动切换电路

楼主(2008-01-02):
系统采用铅酸电池及外接电源供电,外接电源同时对电池充电,原本的方式为外接电源对电池充电,电池端接出供电。
但这样有几个问题,比如电池电压过低时虽然有外接电源后面电路也无法正常工作。另外就是充电指示电路容易受工作电流影响。
因此考虑一个电路将2电源切换,有外接电源时直接用外接电源供电,否则由电池供电。
注意是带有充电电路,因此一般的3pin插座不能用在这个地方。
继电器由于干扰大,因此不适合。
三极管由于需要基极电流,而次电流只能由电池提供,在后级电路不供电时,仍然会消耗电池电流。
场效应管由于有一个反向二极管,有外接电源时此二极管会导通。
采用二极管则最低压降为0.3V,对本来电压就不大够的电池来说影响较大。
我想得快头破了,请问有没用教简单并且成本较低的方案呢?

楼主:
使用的充电芯片为CA723

网友A:
加个电压检测或者比较的怎么样呢。

要是有AD的话,用个ad来进行检测,来控制充放电和电源之间的切换

网友B:
电池电压过低时,有外接电源后面电路也无法正常工作

肯定了

网友:
参考手机的供电原理了。

你要求的工作方式和手机一样。

楼主:
顶一下

其实我只是要一个器件控制其导通时不耗电,并且导通压降要低,并且没用场效应管的寄生二极管的问题,电流在500mA左右

网友C:
RE

电池电压低了后面电路就不工作了正常,手机就这样。你也学手机,没电了就充不就行了。

网友D(2011-03-14):
用双二极管实现之!!!!!!!!!!

网友E:
看过锂电池保护板的电路吗?
两个相同的MOS管,背对背串联,栅极接在一起就实现“其实我只是要一个器件控制其导通时不耗电,并且导通压降要低,并且没用场效应管的寄生二极管的问题,电流在500mA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