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逻辑分析仪

楼主(2008-01-02):
现在需要经常记录数据总线上的数字波形(希望能连续录5分钟以上),以便查找各种干扰问题。
搜索了一下,好像一般的存储深度都很小,才几个KB,连续采集时间很多都是us级的(全速)。

现在想问一下这种仪器的使用有什么特点和技巧(主要是如何解决长时间连续记录的问题)……

网友A:
首先你要考虑采样频率是多少,采样频率定了之后才能谈存

你可以到安捷伦或泰克的网站上去看看,他们是主要的逻辑分析仪供应商,型号也全。

楼主:
时钟频率是1MHz左右。市面上有那种“虚拟逻辑分析仪”

底下是一个跟移动硬盘差不多大的小盒子,负责采集数据;上位机就用普通的PC机。但那是“采集->存储->上传->软件处理”的模式,好像都没有实时上传的功能,所以存储深度受到采集模块板载存储器的限制。(很纳闷现在存储器都这么便宜了,怎么底下存储器的容量还是做得那么小)

网友A:
如果采样频率只用1MHz左右,建议楼主还是找个ARM芯片自己做

需要多少通道?

可是1MHz的采样率能做什么呢?

网友A:
算了算,1MHz速率下如果采样8路数据,5分钟需要300M字节

每次采样8路数据得到1个字节(假定为数字量),1MHz采样率下就是每秒1M字节,5分钟等于300秒,即5分钟需要存储300M字节。

这可是不小的数据量啊!

网友A:
楼主要求连续记录5分钟以上的逻辑分析仪,不太现实

现在的逻辑分析仪采样频率超过100MHz的属于中低档的,按楼主的要求一个16通道的逻辑分析仪,就需要60G字节的存储量,60G的快速半导体存储器是很贵的,所以说楼主的要求是不太现实的。